浙大中控DCS几个考题

楼主(2011-03-27):
一、填空:
1.DCS是(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的简称;
2.DCS系统基本硬件组成:(现场控制站、 操作站 、工程师站、 过程网络);
3.JX-300X系统总体规模:(15)个FCS,(32)个OPS,控制站规模:(8)个I/O单元,其运行速度主控卡运算周期>=(0.1)秒;
4.JX-300X软件为(组态软件包,实时监控软件,故障诊断软件)
5.JX-300X系统卡件冗余设置规则:(1、硬件:相同;2、地址:I,I+1,I是偶数);
6.(数据转发卡)是系统I/O机笼的核心单元,是主控制卡联接I/O卡件的中间环节。
7、SP322卡件,当阀门输出设置为气关阀,当为25%开度时,其输出为(16)mA。
8、Sccontrol按按程序类型分可将段落分类为:(程序段落、模块段落)

楼主:
二、判断
1、SP322卡件是模拟信号输出卡件,其特点为4路输出,组组隔离,可冗余(N);
2、SP314卡件是电压信号输出卡件,其特点为4路输入,点点隔离,可冗余(N);

楼主:
三、问答
(1)主控卡SP243X的作用?主要包括?
答:系统的软硬件核心,协调控制站内部所有的软硬件关系和执行各项控制任务。
主要包括:I/O处理、控制运算、上下网络通信控制,冗余诊断。
(2)JX-300X系统I/O卡件分布原则? 答:1、隔离互相有干扰的I/O点;2、按信号类型分类;3、冗余要求需要;4、程序控制需要;5、电源分配需要
(3)JX-300X DCS 通信体系
答:三层通信网络:1、高层管理网;2、l过程控制网SCnetⅡ;3、控制站内部I/O控制总线 SBUS包括 SBUS-S2,SBUS-S1;
(4)JX-300X系统网卡地址如何设置?
SCnetⅡ中的网卡SP023属于以太网适配卡,网卡的地址设置通过WINDOWS操作软件实现。
地址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⑴ 参照WINDOWS帮助,安装好TCP/IP协议;
⑵ 选中网卡对应的“TCP/IP”项,点中“IP地址”窗口,选中“指定IP地址(S)”;
在“IP地址(I)”中填入: 128.128. X. XXX
在“子网掩码(U)”中填入: 255.255.255.0
⑶ IP地址中“128.128. X. XXX”中,“ 128.128. X”为网卡地址的网络码,“ XXX” 为IP地址。
SCnetⅡ中,最多32个操作站(或工程师站),对TCP/IP协议地址设置范围采用如下系统约定:
注:a) 网络码128.128.1 和128.128.2用于区分同一操作站中处于不同网络的两块网卡;
b) IP地址用于区分不同的操作站。
(5)谈谈DCS系统与PLC系统区别?
1、 DCS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硬件上包括现场控制器、操作员站计算机、工程师站计算机,以及联系他们的网络系统;DCS软件上是一个整体方案,解决的是一个系统的所有技术问题,系统各部分之间结合严密。PLC是一个装置,硬件上等同于DCS中的现场控制器;软件上是一个局部方案,站与站之间组织松散。
2、 DCS系统采用一个统一的开发环境,工程师站(过程管理层)用于现场控制站的组态,控制算法的开发以及流程图画面的开发。采用一个统一数据库!而PLC用于过程控制需要不同的开发环境,首先要对PLC(相当于DCS的现场控制站层)进行逻辑开发,建立相应的数据库,然后再通过相应的上位机软件,例如GE Fanuc 的roficy HMI/SCADA - iFIX 或CIMPLICITY Plant Edition软件,建立与PLC相对应的数据库,然后进行流程图画面的开发。
3、 DCS开发控制算法采用仪表技术人员熟悉的风格,仪表人员很容易将P&I图转化成DCS提供的控制算法,而PLC采用梯形图逻辑来实现过程控制,对于仪表人员来说相对困难。尤其是复杂回路的算法,不如DCS实现起来方便。
4、DCS系统通常提供完整的系统给用户,包括机柜,电源,工程站,操作员站,用户只需在现场简单的安装。而PLC则需要系统集成。
5、DCS实现顺序连锁功能相对于PLC来讲是弱势,且逻辑执行速度不如PLC, 也不如PLC编程方便。
6、DCS的现场控制站层‘通常采用集中式控制,尽管支持远程分布式I/O, 但由于成本原因, 很少采用。而PLC基于现场总线的远程分布式I/O更灵活易用,能有效的节省接线成本。
7、目前来说两者越来越接近了,基本都相互替用。

网友A(2011-05-08):
有谁有中控DCS组态文件包吗 我愿意拿中控的一整套资料跟他换 联系QQ31704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