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议:S7-300的符号表和数据表有什么异同点

楼主(2011-03-27):
1、S7-300的符号表和数据表有什么异同点

2、数据表是怎么编写的

网友A:
数据表的数据是实实在在的变量,而符号表只是变量的别名

网友B:
两者完全是两回事,符号表只是把绝对地址的变量用一个符号表示,已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对分析程序是有帮助的。而数据表(即数据块)里存放的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参与程序执行的,并不只是符号。数据表分共享数据表和背景数据表,共享数据表可以直接新建,在相应的表格中填入数据即可。背景数据表跟随功能块(FB)自动生成,只能在FB中使用,而共享数据表可在所有的块中使用。

楼主:
也就是说符号表是可有可无的,而数据块是系统必须有的,那在什么情况下要编辑数据块呢?需要有变量数据存放时?

楼主:
但是有几点我始终是很疑惑的:

1、MW**的寄存器在数据中找不到,但是在程序中却使用,又不知道M区寄存器的数据在哪里编辑

2、数据块中编辑的很多寄存器在程序中又没有用到,

希望高手能够帮助解答

网友C:
你查看一下交叉参考表啊,有些在数据块中可以直接设定的啊,有些来自上位机,有些来自程序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