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回零和机械回零的原理和作用。

楼主(2011-03-27):
程序回零和机械回零的原理和作用各是怎么样的。

网友A:
简单的说车床G50 X0 Z0建立坐标系后当前这一点就是程序的零点,如果你要执行程序回零的话就是回到这一点

机械零点就是机床上一个固定的点,执行机械回零点就是回到这一机械位置 作用是重新建立机床坐标系消除以前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累计误差

网友B:
程序回零

一.基准刀设置

二.建立当前刀位零点

三.建立程序切削坐标

机械回零

一.开机机械回零,系统软限位有效

二.建立机床最大加工有效行程

三.机床参考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