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电池没电程序会丢失吗

楼主(2011-03-27):
台达PLC电池没电程序会丢失吗,有的或会,有的或不会。到底会不会丢失程序啊 ?

网友A:
呵呵,我说句没有意义的话:用电池保持程序的,电池没电会丢失程序;反之,不会。

网友B:
系列不一样就不一样 .

网友C:
应该丢不了程序,电池只是保存数据的

网友D:
我们是否可以反思维想象一下,加电池是为了干什么的

网友E:
不会,分寄存器区。有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F(2011-05-04):
看哪个系列,新出的一些产品,有flash备份功能,如果在软件里启动这个功能,电池没电后程序也不会丢失,PLC在下次上电时,会从flash中载入程序继续运行,旧的型号电池没电会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