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温控仪模拟量输出控制风门开关大小

楼主(2011-03-27):
一台烘烤机械需控制出风口温度(200-500度),想设计一个蝶阀型风门,风门转动轴连接一个电机,通过温控仪模拟量4-20mA输出,控制蝶阀型风门在90-180°运动,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这样做估计由于控制对象滞后和惯性过大,有可能直接单闭环反馈的效果不太好。建议反馈温度,直接控制烘烤加热功率来实现出风口温度控制,或者改为内部温度反馈为内环,出口温度反馈为外环的的串级控制。风门看来得要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驱动了

网友A:
不过200---500°C的范围也太大了,估计用不着那么精密的控制就有效

网友B:
1、你是想温度高开大风门呢,还是温度低开大风门?

2、需要温度高开大呀,比如可设温度变送范围为200℃-500℃,来和4~20mA信号对应

      需要温度低开大 呀,比如可设温度变送范围为500℃-200℃,来和4~20mA信号对应

3、将4~20mA信号,送风门控制机构,利用信号滴强弱,控制开度大小

       至于这个信号,具体咋嘛去控电机,俺不懂鸟~~~~~~~

4、上酸菜炖粉条: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2713114818617.pdf

网友C:
找台PID温控器就行了,你可以设定的个温度值,让仪表自动控制开度就行了,

要想手动控制也行,来个手自动切换的就行了,

网友D:
用台YK-88PID控制仪就行了

网友E(2011-05-11):
出口风管道直径确定了,就可以选择带PID连续控制输出4--20毫安信号的温度控制仪,控制仪应有手自动切换,然后配套一个相同口径的电动蝶阀就可以了。不过蝶阀还是比较贵的。如果配套气动薄膜调节阀也可以,那就要增加一个电气转换器和压缩空气装置。这需要系统的设计一下。

网友E:
至于温度控制仪内部参数设置就很简单了,你设置调节器为正作用,那么,温度高就开大阀门;温度低就关小阀门。反则亦之。

网友F:
想设计一个蝶阀型风门,风门转动轴连接一个电机,通过温控仪模拟量4-20mA输出,控制蝶阀型风门在90-180°运动.

这个电机的价格不菲了,还不如用过汽缸式活塞杆来控制。

网友G:
用PID温度调节器控制电动执行机构,你们已经有风门了,在执行机构的选择上使用角行程的执行机构就可以了,把角行程的执行机构i和风门连接在一起就行,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H:
赞同楼上的方案,

网友I:
控制出风口温度为目标值SV,实际温度为测量值PV,用正作用/反作用根据工况,温控仪(需带PID功能)可模拟量4-20mA输出控制蝶阀开度大小MV。

网友J(2011-11-17):
AI-518人工智能温控器/调节器

● 支持各种热电偶、热电阻、线性电压、电流、电阻及辐射(红外)温度计等,并具备扩充输入插座安装特殊输入规格,0.25级测量精度,温漂小于100PPm/℃。

● 模块化输出支持SSR电压、线性电流(电压)、继电器触点开关、可控硅无触点开关、单相、三相可控硅过零触发、单相可控硅移相触发输出,控制周期0.5~120秒可调。

● 具备标准PID、AI人工智能调节APID或MPT等多种调节方式,具有自整定、自学习功能,无超调及无欠调的优良控制特性,亦可使用位式控制(ON-OFF)功能,双组独立参数PID可支持加热/冷却双输出功能。

● 先进的AIBUS通讯协议:支持RS485或RS232C通讯接口,能方便组建中、小型计算机控制系统。

● 支持上限、下限、偏差上限及偏差下限等多种报警功能,并可自由定义4个报警输出端口,支持多个报警信号从同一位置输出。具备上电免除报警等功能,避免上电报警误动作。

● 可将测量值(PV)或给定值(SV)变送为标准电流信号输出,能提供14位高分辩率、0.2级输出精度及优于100ppm/℃温度漂移性能的电流输出。

● 可定义参数查看及修改的权限,及允许用户自定义密码,量身定制最符合自己操作习惯的仪表。

网友J: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小邱,联系电话15359289851

网友K:
PID仪表很多,很容易买到。

你的蝶阀,打算用启动来控制,还是电动?

气动,那就需要买个电气阀门定位器,角行程。PID输出的4-20mA信号给定位器,定位器把电信号转换成气动信号,控制阀门开度大小。

同样道理,电动执行器,也是把接收到的信号,转换成行程动作,调节开度。

网友L:
赞同1楼的第一种方法,既节约电能,又可以延长加热器的寿命,最好选用过零触发或PWM脉宽控制无触点开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