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200中人机曲线图取样状态位是V22.4吗???

楼主(2011-03-27):
问题一:在S7-200中人机曲线图取样状态位是V22.4吗?配方写入状态位是V23.4吗?

问题二:字变量vw20是由v21.7,v21.6,v21.5,v21.4,v21.3,v21.2,v21.1,v21.0,v20.7,v20.6,v20.5,v20.4,v20.3,v20.2,v20.1,v20.0十六个位元组成的。请问他的第4号位元是上述的那个位元?

网友A:
你是要采用控制区来触发曲线和写入配方吗?如果控制区填入地址为VW20,那应该是VW22的第12位触发曲线,第8位清除曲线,第4位触发来写入配方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