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24G与输入的公共端能否接在一起

楼主(2011-03-28):
请教高手:台达PLC的24G与输入的公共端能否接在一起,若不能,那么要把输入的脉冲信号作为开关量送给PLC计数,该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A:
输入公共端可以接24V,也可以接24G,具体根据你传感器或接近开关是PNP还是NPN。

楼主:
对:聚沙成塔 关于

输入公共端可以接24V,也可以接24G,具体根据你传感器或接近开关是PNP还是NPN。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PLC是台达dvp-20ex,晶体管输出的。现在我想从外部输入脉冲信号,同时利用内部计数器统计这组脉冲个数,当脉冲个数达到某个值时, PLC输出动作指令,请问这个在接线上如何做到?谢谢

网友B:
       台达DVP-20EX  PLC配置是8DI / 6DO / 4AI / 2AO, 8DI对应的是S/S,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此8DI的输入信号的公共端S/S在设计为可接24正, 也可接24负, 按照规范其输入可接受的理论电压范围为14.5V ~ 31.5V, 我们一般使用均是接24V.

       DVP-20EX的8DI做为外部输入脉冲信号输入时分两类, 一类100K高速输入X0,X2; 二类10K输入X1,  X3, X4, X5, X6, X7.请按照实际应用选择, 内部计数器的使用请参考使用手册.

       我的邮箱为jiangwenping09@163.com, QQ:1151531676, 如有设计问题, 欢迎交流讨论.

楼主:
回复内容:‘DVP-20EX的8DI做为外部输入脉冲信号输入时分两类, 一类100K高速输入X0,X2; 二类10K输入X1, X3, X4, X5, X6, X7.’,有些不好理解,刚接触这玩意只有几天时间,麻烦你说的细一些,我把程序梯形图截给你看(发你邮箱,级别太低,上传不了图片),X3是我定义的外部脉冲信号(频率约200Hz)输入口,我想统计300个脉冲后就让Y0停止输出,该怎么处理。谢谢!

我已加了你QQ:1483654129,我的邮箱是liuzhejang8485@163.com
引用 网友B:
关于

       台达DVP-20EX  PLC配置是8DI / 6DO / 4AI / 2AO, 8DI对应的是S/S,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此8DI的输入信号的公共端S/S在设计为可接24正, 也可接24负, 按照规范其输入可接受的理论电压范围为14.5V ~ 31.5V, 我们一般使用均是接24V.

       DVP-20EX的8DI做为外部输入脉冲信号输入时分两类, 一类100K高速输入X0,X2; 二类10K输入X1,  X3, X4, X5, X6, X7.请按照实际应用选择, 内部计数器的使用请参考使用手册.

       我的邮箱为jiangwenping09@163.com, QQ:1151531676, 如有设计问题, 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B:
因不清楚你的具体应用,就你发给我的程式看

你写的程式后再加一个给 RST C0,程式应该就可以运转了。

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