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FIX画面故障

楼主(2011-03-28):
最近研究一套测试平台,用IFIX4.0做上位机与西门子S7-300进行通信,做成了一套控制系统。之前一直运行正常,但是前两天有人一不小心卸载了S7A驱动,(不知道这是不是主要原因)我从网上下载一个驱动装上去之后,主画面中的几个按钮就失灵了,一运行就会出现: 运行时错误‘-2147187425(800484bc)’不知道属性值 这几个按钮均为控制开关,对应的是几个电磁阀和外接负载开关,类型均设为DO,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点击一下显示‘开’,再点击一下显示‘关’,现在第一不显示文本内容,第二按钮画面呈红色。求解释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该怎么去修复呢? 刚接触iFix,真的还是不太懂。十分感谢!!!

网友A(2011-07-05):
首先你卸载S7A以后,当你再次装入S7A驱动的时候是需要配置数据库的。还有就是你的按钮开关最后都是DR类型的,可双向控制,DR囊括了DO的功能。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