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1.5KW变频器为什么开环矢量控制时总是过载报警?

楼主(2011-03-28):
易驱1.5KW变频器为什么开环矢量控制时总是过载报警?拖动的是1.1KW电机。

网友A:
易驱1.5KW变频器为什么开环矢量控制时总是过载报警?拖动的是1.1KW电机。 你把电机自学习一下,或者把控制方式设为V/F。

楼主:
对:cll9771 关于易驱1.5KW变频器为什么开环矢量控制时总是过载报警?拖动的是1.1KW电机。 你把电机自学习一下,或者把控制方式设为V/F。
内容的回复:

已经自学习了,难道要带负载自学习?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各位兄弟帮忙啊!

网友A:
要带负载自学习要带负载自学习

楼主:
谢谢,如果电机功率小的话,是否会有低频启动不了的情况?

网友B:
你还在研究倍捻机?QQ聊

国产变频器矢量做的不太好,有PG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