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用两个电位器分别控制正反转的频率互不干扰这么设置和接线

楼主(2011-03-28):
如题  现在有一台设备要改造  以前是单片机做的现在用 PLC来做 ,主要就是 它那面板都开好了 电位器的孔。 现在有两个 电位器分别调 正转 和反转的频率 而且 互不干扰,用的是海利普的 变频器。  想请教下各位大哥 不走通讯  就用两个电位器来分别控制 应该怎么接线 设置 参数 的才达到功能。

或者 说个原理也行 。

网友A:
如果用2个电位器,在极限位置时,相互会有干扰。

只有用变频的上升、下降(UP、DOWN)功能,无论是几处控制,即使是N处也可满足。

通常,变频都具备此功能,但不知你的海利普是否有?

网友B:
不太了解海力普,如果用西门子的,这倒不难,改变方向的时候,通过设置改变频率给定值的源就可以了

网友C:
反转是怎么个反转的,是2个按钮控制么?一个正传,一个反转?如果有2个按钮的,那可以通过反转按钮同时给一个频率切换信号,切换正反转的信号控制通道。

网友D:
既然用了PLC,就用两个触点去切换两个电阻就是啦。

PLC正转输出时接通A电阻进变频器。PLC反转输出时接通B电阻进变频器。

还有让变频器输出零速信号让PLC鉴定当时是正转减速中还是反转减速中。

网友E(2011-11-24):
我见到的不是这样   是一块电路板控制的

网友F:
两个电位器,当时是用什么方案进行切换的,变频器应该只有一个电位器接口吧。

照原来的思路,应该容易改进的。

网友G:
加两个触点即可,切换电位器。

网友H:
            我们的变频器一个电位器就可以实现你所说的 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