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4-10-工控擂台-什么是触发器?基本R-S触发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3-28):
什么是触发器?基本R-S触发器的工作原理?能根据具体例子,及个人经历来说明的将的大奖!

网友A:
什么是触发器?在SQL Server里面也就是对某一个表的一定的操作,触发某种条件,从而执行的一段程序。触发器是一个特殊的存储过程。

基本RS 触发器:
电路结构
把两个与非门G1、G2的输入、输出端交叉连接,即可构成基本RS触发器,其逻辑电路如图所示。它有两个输入端R、S和两个输出端Q、Q。

两与或门组成的基本RS触发器
工作原理
基本RS触发器的逻辑方程为:
根据上述两个式子得到它的四种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1.当R=1、S=0时,则Q=0,Q=1,触发器置1。 2.当R=0、S=1时,则Q=1,Q=0,触发器置0。
如上所述,当触发器的两个输入端加入不同逻辑电平时,它的两个输出端Q和Q有两种互补的稳定状态。一般规定触发器Q端的状态作为触发器的状态。通常称触发器处于某种状态,实际是指它的Q端的状态。Q=1、Q=0时,称触发器处于1态,反之触发器处于0态。S=0,R=1使触发器置1,或称置位。因置位的决定条件是S=0,故称S 端为置1端。R=0,S=1时,使触发器置0,或称复位。
同理,称R端为置0端或复位端。若触发器原来为1态,欲使之变为0态,必须令R端的电平由1变0,S端的电平由0变1。这里所加的输入信号(低电平)称为触发信号,由它们导致的转换过程称为翻转。由于这里的触发信号是电平,因此这种触发器称为电平控制触发器。从功能方面看,它只能在S和R的作用下置0和置1,所以又称为置0置1触发器,或称为置位复位触发器。由于置0或置1都是触发信号低电平有效,因此,S端和R端都画有小圆圈。
3.当R=S=1时,触发器状态保持不变。
触发器保持状态时,输入端都加非有效电平(高电平),需要触发翻转时,要求在某一输入端加一负脉冲,例如在S端加负脉冲使触发器置1,该脉冲信号回到高电平后,触发器仍维持1状态不变,相当于把S端某一时刻的电平信号存储起来,这体现了触发器具有记忆功能。
4.当R=S=0时,触发器状态不确定
在此条件下,两个与非门的输出端Q和Q全为1,在两个输入信号都同时撤去(回到1)后,由于两个与非门的延迟时间无法确定,触发器的状态不能确定是1还是0,因此称这种情况为不定状态,这种情况应当避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R端和S端完成置0、置1都是低电平有效,所以二者不能同时为0。

网友B:
真值表如下:

表中的Qn和 Qn表示触发器的现在状态,简称现态;Qn+1和Qn+1表示触发器在触发脉冲作用后输出端的新状态,简称次态。对于新状态Qn+1而言,Qn也称为原状态。

上表真值表 表中Qn=Qn+1表示新状态等于原状态,即触发器没有翻转,触发器的状态保持不变。必须注意的是,一般书上列出的基本RS触发器的真值表中,当 Rd =0、 Sd =0时,Q的状态为任意态。这是指当 Rd 、Sd 同时撤消时,Q端状态不定。若当 Rd =0、Sd =0时,Q =1,状态都为“1”,是确定的。但这一状态违背了触发器Q端和 Q端状态必须相反的规定,是不正常的工作状态。若Rd 、Sd不同时撤消时,Q端状态是确定的,但若Rd 、Sd同时撤消时,Q端状态是不确定的。由于与非门响应有延迟,且两个门延迟时间不同,这时哪个门先动做了,触发器就保持该状态。

网友C:
       在电子集成电路中,有这样一类器件:在没有外来信号作用时,它将保持原来状态,在有外来信号作用且满足作用条件时,它将从原态立刻改变为另一种状态,有的在没有外来信号作用时,它将永远保持变换后的状态,通常称之为双稳态触发器,还有的在没有外来信号出发时,延时一段时间后又恢复原来状态,通常称之为单稳态触发器。这两种都称为触发器。触发器种类很多,最基本的类型有:RS触发器、D触发器、T触发器、J-K触发器。。。并根据不同要求可由它们组成不同触发器电路:双稳态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计数器等。

       R-S触发器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触发器,有现成的集成块,如74LS279即为四S-R锁存器、4043为四或非R/S锁存器、4044为四与非R/S锁存器等。最简单的R-S触发器是由二个双输入的与非门或二个双输入或非门构成。见下图:

         上图一是由二个双输入与非门构成的R-S触发器:UIA的输出(3脚)连接UIB的输入5脚,UIB的输出(4脚)连接UIA的输入2脚,UIA的输入(1脚)与UIB的输入6脚分别接电阻R1、R2,R1与R2 的另一端接电源VCC,开机时UIA与UIB谁抢先输出为1,就会迫使另一个输出为0,而另一个输出为0,又会使抢先者继续保持1输出,即电路处于稳定输出状态(如3脚即Q输出端=1,4脚即Q\输出端=0),此时6、1脚 即R、S输入端,在没有外来信号时都处于高电位。而2脚为 0 ,5脚为1,如此时给1脚输入一个由1变0的负脉冲信号,是不会改变电路的输出状态的(因为2脚已为0),但此时给6脚输入由1变0脉冲信号,就会使4脚由0变1,即2脚变1,又使3脚变0(Q=0),即5脚变0,确保4脚 即Q\=1。即负信号(由1变0)触发R端,可使RS触发器输出端Q置0。如不再外加触发信号,Q永远保持0电平输出。如此时再给S端(即1脚)加一个0信号,就会使Q=1,即5脚变1,使Q\=0  ,  即负信号(由1变0)触发S端,可使RS触发器输出端Q置1。如不再外加触发信号,Q永远保持高电平输出。这就是用与非门组成的R-S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与非门的输入端皆为1时输出才为0的特点。

        上图二是用或非门构成的RS触发器,其电阻R3、R4接地,输入信号高电平有效,它是利用或非门的特点(输入信号皆为0时输出才为1)组成的,它与与非门逻辑相反,这里即不做动作说明。

网友D:
触发器是个特殊的存储过程,它的执行不是由程序调用,也不是手工启动,而是由事件来触发,比如当对一个表进行操作时就会激活它执行。 它是构成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逻辑部件。触发器有两个稳定状态:1态(高电平),0态(低电平)。在不同的输入情况下,它可以被置成0状态或1状态;当输入信号消失后,所置成的状态能够保持不变。根据逻辑功能的不同,触发器可以分为RS触发器、D触发器、JK触发器;按照结构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基本RS触发器、可控RS触发器、主从触发器和边沿触发器。

基本R-S触发器:其状态只与输入信号有关,只要输入 出现低电平,输出立即会发生变化。

如图:

                     图(a)基本R-S触发器                            图(b)逻辑符号

用Q的状态表示触发器的状态,信号输入端,低电平有效。

其基本逻辑功能如下表所示:

 基本R-S触发器波形图如下所示:

网友E:
基本R-S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基本的资料上面都有详细说明,不过楼上的还是很有耐心的,赞一个!!!

网友F:
   触发器(Flip Flop)是一种可以存储电路状态的电子元件。最简单的是由两个或非门,两个输入端和两个输出端组成的RS触发器。基本R-S触发器是直接复位置位触发器的简称,由于它是构成各种功能触发器的基本部件,故称为基本R-S触发器。

与非门组成的触发器

基本R-S触发器工作原理:

(1)若R=1,S=1,则触发器保持原来状态不变。
假定触发器原来的状态为Q=0,Q=1,由于与非门G2的输出为0,反馈到与非门G1的输入端,使保Q持1不变,Q 为1又反馈到与非门G2的输入端,使G2的两个输入均维持1,从而保证输出为0 ;
假定触发器原来的状态为Q=1,Q=0,那么Q为0反馈到与非门G2的输入端,使Q保持1不变,此时与非门G1的两个端入均为1,所以Q保持0。
(2)若R=1,S=0,则触发器置为1状态。
无论触发器原来处于何状态,因为S为0,必然使与非门G2的输出Q为1,且反馈到与非门G1的输入端,而此时门G1的另一个输入R也为1,故门G1输出Q为0,使触发器状态为1。该过程称为触发器置1。
(3)若R=0,S=1,则触发器置为0状态。
与(2)的过程类似,不论触发器原来处于0状态还是1状态,在R端的负脉冲或低电平作用下,触发器的状态肯定为0。这个过程称为触发器置0。
(4)不允许出现R=0,S=0。
因为当R和S端同时加上负脉冲或低电平时,将使两个与非门的输出Q和Q均为高电平,破坏了触发器两个输出端的状态应该互补的逻辑关系。此外,当这两个输入端的低电平同时被撤消时,触发器的状态取决于两个门电路的时间延迟。若G1的时延大于G2,则Q端先变为0,使触发器处于0状态;反之,若G2的时延大于G1,则Q端先变为0,从而使触发器处于1状态。通常,两个门电路的延迟时间是难以预测的,因而在将低电平同时撤去后触发器的状态不确定,这是不允许的。因此,规定R和S不能同时为0。

网友G:
在数字电路中最基本工作信息就是0;1。触发器就是具有这两种两个稳定状态。同时又能够接受,保存和输出信号的基本部件。其工作原理; 1;R=0   S=0   .触发器置具有两种稳定状态。

2 ;R=0   S=1  触发器置1  。3; R=1  S=0    触发器置0。 4   不允许 R=1   S=1   。

网友H:
电路组成和逻辑符号
基本RS触发器的电路如图1(a)所示。它是由两个与非门,按正反馈方式闭合而成,也可以用两个或非门按正反馈方式闭合而成。图(b)是基本RS触发器逻辑符号。
信号输出端,Q=0、Q=1的状态称0状态,Q=1、Q=0的状态称1状态(信号输入端,低电平有效)

网友H:
工作原理:

①R=0、S=1时:由于R=0,不论原来Q为0还是1,都有Q=1;再由S=1、Q=1可得Q=0。即不论触发器原来处于什么状态都将变成0状态,这种情况称将触发器置0或复位。R端称为触发器的置0端或复位端。

网友H:
②R=1、S=0时:由于S=0,不论原来Q为0还是1,都有Q=1;再由R=1、Q=1可得Q=0。即不论触发器原来处于什么状态都将变成1状态,这种情况称将触发器置1或置位。S端称为触发器的置1端或置位端。

网友H:
③R=1、S=1时:根据与非门的逻辑功能不难推知,触发器保持原有状态不变,即原来的状态被触发器存储起来,这体现了触发器具有记忆能力。

网友H:
④R=0、S=0时:Q=Q=1,不符合触发器的逻辑关系。并且由于与非门延迟时间不可能完全相等,在两输入端的0同时撤除后,将不能确定触发器是处于1状态还是0状态。所以触发器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基本RS触发器的约束条件。

网友H:
波形图:

反映触发器输入信号取值和状态之间对应关系的图形称为波形图

网友I:
触发器是电子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数字电子中一类具有记忆功能的器件统称。触发器有输入端和输出端,输出端的状态与当前输入端状态以及所记忆的历史状态有关,可以有多种分类方式,其中一种是根据输出稳定状态情况把触发器分为单稳触发器和双稳触发器。R-S触发器就是一种双稳触发器,有2种稳定状态输出,其逻辑输出有Q和Q^两端,输入有R、S,输出端Q^和Q也反馈到输入端。其逻辑关系式为:Qn+1=R^ Qn+S,真值表如下

R^                     S^                  Qn+1

0                        0                      不定

0                         1                       1

1                         0                        0

1                          1                      不变

网友J:
RS触发器是现在电子技术中应用广泛的一种逻辑电路,不论是硬件电路还是软件组态其在电路的通断、复位,软件程序的执行通断、复位、置位、计数器的清零等等,现在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软触发,是一种编程软件中的一个模块。

RS触发器的实现的功能于同一个继电器的线圈的控制回路中的常开、常闭触点的组合,置位时R=1,S=0,如同电路中的常开触点闭合,复位时R=0,S=1,如同电路中的常闭触点断开。其实现的功能就是触发器输出电平的转换,如同普通的继电器主触点的通断。

不论RS触发器是什么逻辑实现的,其最基本的物理层就是利用了半导体的单向导通性质,使在外电路状态不变化的情况下,保持输出状态不变,在软件触发器中其主要是通过逻辑电路程序的编写实现的,其逻辑中的RS触发器中的方块图可以在编程预言中相互转换成语句表和梯形图。

网友K:
触发器(trigger)是个特殊的存储过程,它的执行不是由程序调用,也不是手工启动,而是由事件来触发,比如当对一个表进行操作( insert,delete, update)时就会激活它执行。触发器经常用于加强数据的完整性约束和业务规则等。

1.当R端无效,S端有效时,则Q=0,Q=1,触发器置1。 2.当R端有效、S端无效时,则Q=1,Q=0,触发器置0。   如上所述,当触发器的两个输入端加入不同逻辑电平时,它的两个输出端Q和Q有两种互补的稳定状态。一般规定触发器Q端的状态作为触发器的状态。通常称触发器处于某种状态,实际是指它的Q端的状态。Q=1、Q=0时,称触发器处于1态,反之触发器处于0态。S=0,R=1使触发器置1,或称置位。因置位的决定条件是S=0,故称S 端为置1端。R=0,S=1时,使触发器置0,或称复位。   同理,称R端为置0端或复位端。若触发器原来为1态,欲使之变为0态,必须令R端的电平由1变0,S端的电平由0变1。这里所加的输入信号(低电平)称为触发信号,由它们导致的转换过程称为翻转。由于这里的触发信号是电平,因此这种触发器称为电平控制触发器。从功能方面看,它只能在S和R的作用下置0和置1,所以又称为置0置1触发器,或称为置位复位触发器。其逻辑符号如图7.2.1(b)所示。由于置0或置1都是触发信号低电平有效,因此,S端和R端都画有小圆圈。   3.当RS端均无效时,触发器状态保持不变。   触发器保持状态时,输入端都加非有效电平(高电平),需要触发翻转时,要求在某一输入端加一负脉冲,例如在S端加负脉冲使触发器置1,该脉冲信号回到高电平后,触发器仍维持1状态不变,相当于把S端某一时刻的电平信号存储起来,这体现了触发器具有记忆功能。   4.当RS端均有效时,触发器状态不确定   在此条件下,两个与非门的输出端Q和Q全为1,在两个输入信号都同时撤去(回到1)后,由于两个与非门的延迟时间无法确定,触发器的状态不能确定是1还是0,因此称这种情况为不定状态,这种情况应当避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R端和S端完成置0、置1都是低电平有效,所以二者不能同时为0。   此外,还可以用或非门的输入、输出端交叉连接构成置0、置1触发器,其逻辑图和逻辑符号分别如图7.2.2(a)和7.2.2(b)所示。这种触发器的触发信号是高电平有效,因此在逻辑符号的S端和R端没有小圆圈。

网友L: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了。

读书的时候学过,出来后一直到现在貌似也没有用上。

网友M:
if S then OUT =1 ; if R then OUT= 0

2句 ST搞定

网友N:
RS触发器在S7-200 PLC程序中的应用:

     RS触发器是一种复原主要位的锁存器。如果设置(S)和复原(R)信号均为真实,则输出(OUT)为虚假。

程序:

时序图:

网友O:
都回答的这么完整,没我的份了!

网友P:
1 基本RS触发器的工作原理 基本RS触发器。它是由两个与非门,按正反馈方式闭合而成,也可以用两个或非门按正反馈方式闭合而成。基本RS触发器也称为闩锁(Latch)触发器。

网友Q:
对:最后回复 关于

都回答的这么完整,没我的份了!

内容的回复:

你可以选择义务劳动呀!!!!管饭的,河南大饼夹山东大葱,挺好吃的!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Q:
回复内容:
对:最后回复 关于

都回答的这么完整,没我的份了!

你可以选择义务劳动呀!!!!管饭的,河南大饼夹山东大葱,挺好吃的!呵呵

你吃过吗?藕只吃过山东煎饼卷大葱!

你要是管这饭,还得去山东买几根葱,再去河南买大饼,挺不容易的,估计这两趟跑下来能就近去个五星级酒店吃两顿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Q:
触发器:具有记忆功能的、能够存储1位二进制 码、有两个互补输出端的时序逻辑电路;是构成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单元电路。
基本R-S触发器

图1

      图1(a)是由两个“与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b)是其逻辑符号。RD、SD是两个输入端,Q及是两个输出端。
正常工作时,触发器的Q和应保持相反,因而触发器具有两个稳定状态:
1)Q=1,=0。通常将Q端作为触发器的状态。若Q端处于高电平,就说触发器是1状态;
2)Q=0,=1。Q端处于低电平,就说触发器是0状态;Q端称为触发器的原端或1端,端称为触发器的非端或0端。
       由图1可看出,如果Q端的初始状态设为1,RD、SD端都作用于高电平(逻辑1),则一定为0。如果RD、SD状态不变,则Q及的状态也不会改变。这是一个稳定状态;同理,若触发器的初始状态Q为0而为1,在RD、SD为1的情况下这种状态也不会改变。这又是一个稳定状态。可见,它具有两个稳定状态。
输入与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用真值表、状态转换真值表及特征方程来描述。
(一)真值表:
  R-S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可以用输入、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一个真值表(或叫功能表)来描述。

                                                                                                    图 2  真值表
1、当RD =0,SD=1时,不论触发器的初始状态如何,一定为1,由于“与非”门2的输入全是1,Q端应为0。称触发器为0状态,RD为置0端。
2、当RD =1,SD=0时,不论触发器的初始状态如何,Q一定为1,从而使为0。称触发器为1状态,SD为置1端。
3、当RD =1,SD =1时,如前所述,Q及的状态保持原状态不变。
4、当RD =0,SD =0时,不论触发器的初始状态如何,Q= =1,若RD、SD同时由0变成1,在两个门的性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 Q及究竟哪一个为1,哪一个为0是不定的,在应用时不允许RD和SD同时为0。
  综合以上四种情况,可建立R-S触发器的真值表于图2。应注意的是表中RD = SD =0的一行中Q及的状态是指RD、SD同时变为1后所处的状态是不定的,用Ф表示。
由于RD =0,SD =1时Q为0,RD端称为置0端或复位端。相仿的原因,SD称置1端或置位端。
(二)状态转换真值表及特征方程:

                                                                                                    图3
  为了表达触发器在不同信号输入下触发器的新状态(或称为次态),用Qn+1表示。它与原状态(或称为现态) Qn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真值表建立起RD、SD、Qn及Qn+1之间的关系表。这种表称为触发器的状态转换真值表,如图3所示。表中第一行是设原状态Qn =0,当RD = SD =0又同时变为1后新状态Qn+1难以肯定是0或是1,用Ф表示这种状态。其它各行也不难得到,这里不再赘述。
触发器的逻辑功能也可以用特征方程来描述。由图4绘出新状态Qn+1的卡诺图于图4,

图 4

   这里以RD、SD及Qn为自变量,Qn+1为相应的函数,经简化得R-S触发器的特征方程为:

其中RD + SD =1为约束条件,它限制RD与SD不能同时为0。
时钟控制电平触发R-S触发器:
  输入信号只在某一特定的时刻起作用,即按一定的节拍将输入信号反映在触发器的输出端,这就需要增加一个控制端,只有在控制端作用脉冲时触发器才能动作,至于触发器输出变为什么状态,仍由输入端R及S的信号决定,这种触发器叫做时钟控制电平触发R-S触发器,简称为时钟R-S触发器或钟控R-S触发器。
  图5(a)是由四个“与非”门构成的时钟控制R-S触发器。图5(b)是其逻辑符号,图6是真值表。在真值表中时钟脉冲CP没有列入.

图 5

根据时钟控制R-S触发器的真值表可以导出状态转换真值表及Qn+1的卡诺图,得其特征方程为

                                                                                                    图6 真值表
其中SR=0是约束S及R不能同时为1。
        需要指出的是由这种R-S触发器构成的移位寄存器,必须严格地控制时钟脉冲的宽度(应大于三个“与非”门的平均时延时间,而小于四个平均时延时间),太窄各触发器不能稳定地翻转,太宽会在一个时钟脉冲作用时间内数据连续往右移,这是不允许的,对于时钟脉冲的这种严格要求是很难做到的,因而实用的R-S触发器还需要将电路作进一步改进。

楼主:
20MP获得者: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10MP获得者:
hjcan hjcan
wyb2866255 wyb2866255
玻璃的心 rzb123
一品黄山 张立旺

20积分获得者:
我隨風 LIUXD6909
jingtao 惊涛骇浪
AQD008 AQD008
Piston topkingjun
jiaoanpeng jiaoanpeng
勇者 zyw3166
welfare87 welfare87
djgyy djg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