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西门子logo做个控制程序

楼主(2011-03-28):
一个伺服电机在丝杠来回运动,我想在电机行程的中间取一点信号来,做触发信号。但是电机来回两次经过传感器,取最后一次的信号做触发信号。求助各位大师帮我编个程式,多谢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能否再明确些?

网友B:
用信号输入点做个计数器,取你要的次数去触发你要的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信号输入点做个计数器,取你要的次数去触发你要的动作

楼主说的大概意思 就是   出去的时候碰到 开关信号不触发,等到回来的时候再 触发 信号是吧!

那就楼上的回答也可以啊! 也可以加方向信号判断!例如 以回来的方向信号 ,和开关信号同时发生时条件成立时 触发信号!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xiexie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多谢!

网友D:
建议附加一个传感器做方向判断这样更可靠,程序也更好编了,这样就和统计进出人数有相似的地方了,如果可行的话可以编个到时再联系。

网友E:
对:miy_gongkong 关于

引用 网友B:
用信号输入点做个计数器,取你要的次数去触发你要的动作

楼主说的大概意思 就是   出去的时候碰到 开关信号不触发,等到回来的时候再 触发 信号是吧!

那就楼上的回答也可以啊! 也可以加方向信号判断!例如 以回来的方向信号 ,和开关信号同时发生时条件成立时 触发信号!

内容的回复:高僧,可不可以用一个计数器呢?定义两次触发呢?你们所说的方向信号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