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5611卡,直接用485转串连WINCC可行么

楼主(2011-03-28):
西门子200PLC与WINCC连接标准是用5611卡。用PPI电缆可以用于调试,通讯的话西门子不推荐。

若直接用485转串(市场上有很多种,有的还是无源的)连接PLC与运行WINCC的PC机(当然200的话要用OPC:PC Access)

不知可行否,想知道5611或PPI除了解决电气连接(从485到232)问题还完成了什么功能。

网友A:
可以是可以,那个PPI协议你要用吗?

网友B(2011-05-04):
可以,但是市场上买的可能会不稳定。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C:
行的. 如果9.6K,19.2K速率的可以使用山寨产品. 如果使用187.5速率时使用原装USB/PPI电缆.  也可以使用山寨USB/PPI电缆,但不要使用200元以下的,要使用"高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