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接在变频器输入侧还是接在输出侧,侧量的准

楼主(2011-03-28):
电流互感器接在变频器的输入还是接在输出侧量的准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测量什么?测量电功率?还是监控变频是否过载?

测量电功率:

电流互感器安装在进线側,因为只有进线側具有稳定(不变的)的电压。

监控过载:

电流互感器安装在出线側,因为只有出线側电流,才是真实的反映变频器的运行状态。

网友B(2011-04-30):
一般的情况下不用变频器有电流信号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接在变频器的输入侧;

网友D:
根本不用,一般在变频器都有一个电流信号输出,用互感器根本量不准

网友E:
电流互感器只能装在电源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