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1-03-28):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在调试acs800变频器时遇到一个问题,首先说明下是用在起重机上的提升用变频器,有专用的提升机应用程序7.4调整完各参数和自学习完成后,做负荷试验,为什么吊不起额定负载。此时参数20。4(最大正输出转矩)=200%,试着把该参数值逐渐加大到300%才能吊起额定负载,这是怎么回事呢,电机和变频器的容量都没问题啊,采用dtc控制和crane宏,带旋转编码器,数字量输入端子控制,加速时间3秒。有这方面经验的希望能帮下小弟,是参数调整有问题吗?总觉得转矩要300%才能起吊额定负载这不合理啊。

楼主:
吊不起额定负载时报TORQ FLT 故障啊

网友A:
启动瞬间转矩要求高 不能按照额定的转矩计算  你可以把21组的励磁时间调长些看看是否好些

网友B:
大家有无法修复的机器或者板子 可以到我这里找找说不定有的 本人主要做二手欧美变频器.直流调速等现货 有需要可以联系18767368313     如:二手ABB800大功率
ACS800-04P-0400-3+901
ACS800-04M-0170-3+901
ABB800 22KW 30KW 37KW 75KW 90KW
西门子70机 6SE7038-6WK60 (CUVC)
西门子6SE7022 6SE7023 6SE7026(CU2)
S5 大PLC 一套CPU 928B薄型 6ES5955电源
鲍米勒驱动器BUM60-O8/16
LENZE伦茨
全新有包装E82EV222-K4B
全新有包装EVF8212-E
全新有包装E82MV152-4B
全新有包装EVF8221-E
全新EVF8223-E
二手EVF8213-E EVF8215-E EVF8216-E EVF8217-E EVF8218-E EVS9322-ES EVS9323-ES EVS9324-ES EVS9325-ES EVS9326-ES EVS9327-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