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THB7128设计驱动器,请问斩波频率是不是设得越高越好?

楼主(2011-03-29):
我用THB7128设计驱动器,请问斩波频率是不是设得越高越好?对比过200pF与100pF,电容值越小电机运行噪音越小,我现在的斩波频率已经设到100K,电容值100pF,请问把斩波频率设到最高会有问题吗,有什么缺点?我只知道发热量会大一点。

网友A:
会发热加剧!

楼主:
我自己对比过,用手摸散热片感觉会高几度,为了防止过高后来又加了续流二极管,温度有所降低。总的来说低速运行时温度还是比高速运行高得多,低速运行久了以后只能用手摸几秒,我是空载测试的,斩波频率高了后还有其他缺点吗?

网友A:
“总的来说低速运行时温度还是比高速运行高得多”———这是因为高速下电流建立不起来了,没电流了(电流小了)开关损耗自然会低下来。

如果功率驱动级是桥式结构,则上下桥臂的死区时间会降低驱动器的电压利用率,由于死区保护时间一般是固定的,斩波频率越高,电压利用率越低。表现在驱动上就是相同供电电压下,斩波频率越高,电机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越低。

楼主:
谢谢!非常专业的回答。我会做一下试验的。

网友B:
波恩老大非常专业。

对于芯片的斩波电容大小选择,应用资料给出的范围在100pF~470pF之间,一般推荐用200pF左右,具体参数可以看情况来调节。

芯片是用斩波方式实现恒流的,因而只在电流大于设定值时才斩波。在同样工作电压下,电机转速高时,细圈电流上升速度会滞后于参考电平的信号,那么反馈电压就会小于参考电压,因此这时候斩波部分并不会参与控制。

网友C(2013-08-17):
现在THB7128 已经更新为STK682-010-E...和THB7128 性能相同,直接替换。价格更低。深圳市利特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丘R 13827482730 QQ2355524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