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ZD起重用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配电线、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正着手设计一台起重机,起升用的是YZD双速电机,型号如下:YZD200L-8/20     11/3.7KW    11KW的时候运行电流是28A  启动电流是110A .由于是起升用接触器我选的是65A的,电线我选的是CEFR3X6的,不知道这样选合理吗?希望有朋友能给个答复谢谢~

网友A:
选型完全足够了,最好加一个热继电器用于保护电动机。

网友B:
不用加热继电器,空开选用50-60A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选型足够了,我感觉热继电器和断路器作用不太一样。断路器主要是进行短路保护,而热继电器主要是进行过载保护。

网友D:
接触器用5011,线用BVR6个平方铜线。

网友E:
电机过载保护是肯定要的,空开只能起短路保护,或考虑用如施耐德GV3型的热磁断路器

网友F:
选择基本合理

电动机在应用热过载保护接线时应特别注意

1、电动机的绕组接法是星型,还是三角型。两者在接热保护电器是接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