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R公司的IRMCK201控制三相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进线也是三相380V

楼主(2011-03-29):
用IR公司的IRMCK201控制三相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进线也是三相380V,谁做过这方面的研发啊?给我一些建议,我用这个芯片做的伺服控制器,我感觉电流检测、编码器反馈和驱动电路应该没啥问题了,但是电机就是不转,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A:
IRMCK201的耐压是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IRMCK201的耐压是多高?

IRMCK201是一个内置电流环和速度环的芯片,它的供电电压是3.3V。我以这个芯片为核心做的伺服控制器,市场上关于这个芯片的产品都是220V进线的。我想做380V进线的。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我想请教下前辈。

网友A:
这么说来它只是一颗控制芯片,与220V还是380V进线电压没有直接关系,220的功率级只需采用600V耐压的IGBT或IPM,380的则必须采用1200V耐压的,相应的电流采样芯片和栅极驱动芯片(如果需要的话)的耐压等级也必须是1200V。设计的重点是功率级。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这么说来它只是一颗控制芯片,与220V还是380V进线电压没有直接关系,220的功率级只需采用600V耐压的IGBT或IPM,380的则必须采用1200V耐压的,相应的电流采样芯片和栅极驱动芯片(如果需要的话)的耐压等级也必须是1200V。设计的重点是功率级。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