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发送字符串问题!

楼主(2011-03-29):
串口控制:(RS232)
串口设置:9600,N,1
命令格式:
共学习255个按键:
学习按键0:01 03 06 80 00 89 0D 0A
01 03 06是固定值 80表示学习 00表示组别,范围00-254; 89是03-00的和校验;0D 0A是固定值

发射按键0:01 03 06 81 00 8A 0D 0A
01 03 06是固定值 81表示发射 00表示组别,范围00-254; 8A是03-00的和校验;0D 0A是固定值

我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01 03 06 80 00 89 0D 0A 设备正常接收!

问:请问用组态王什样做一个按钮发送上面这个字符串给设备,格式是HEX的!

最好有实例,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2017-03-0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2021-06-15):
如果发送字符串是固定的还是挺好解决的,但是不是固定的字符串那就挺麻烦的了

🇨🇳诶哟~我去!

网友(2021-12-15):
引用 网友B:
如果发送字符串是固定的还是挺好解决的,但是不是固定的字符串那就挺麻烦的了...



固定的字符串如何发送到只能串口,求大神解惑

网友C(2022-01-24):
是不是可以这样?你用这个函数FileReadStr()读取一个文本(这个文本里写好你要读的每一组数据,按顺序排好),读取位置和读取长度根据你每一组数据长度来定,依次读取01 03 06 80 00 89 0D 0A,01 03 06 80 01 89 0D 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