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载松下FP2程序显示:无法绘制图形(程序不合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29):
我从松下FP2上载到电脑里的程序有一部分显示:无法绘制图形(程序不合理)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这部分程序。

网友A:
可能是软件版本的原因,也可能是里面的源程序不是用楼主所用的编程软件编写的。

楼主:
今天我重装了一下松下的编程软件(同一版本),就可以看到原来看不到的注释了,可能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可是现在软件哪里没设好。我QQ939308627,我很想多交PLC编程方面的朋友。

网友B(2012-10-10):
看不到T形图,你在视图里把界面打到布尔非T形图编辑模式下就能看到那部分程序了.只不过不是T形图.

网友C:
估计PLC里的程序是用FPWIN Pro 6软件编写的,而你是用FPWIN GR软件来上载程序是不能完全上载的!

网友D:
对:939308627qqcom关于今天我重装了一下松下的编程软件(同一版本),就可以看到原来看不到的注释了,可能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可是现在软件哪里没设好。我QQ939308627,我很想多交PLC编程方面的朋友。内容的回复:

在“视图”栏有一个“显示注释”选项,勾选上就能看到注释了

网友E:
假如是用FPWIN Pro 6软件编写的程序,能不能上传呢?

网友F(2012-12-06):
引用 网友G:
假如是用FPWIN Pro 6软件编写的程序,能不能上传呢?

能上传 不过看不懂   那个是按照你编写的逻辑转换成的指令表绘制的梯形图

网友H(2013-01-22):
是用了PRO编写的 而你用了GR去上载,部分程序才会这样

网友H:
这就是用PRO的好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假如是用FPWIN Pro 6软件编写的程序,能不能上传呢?

当然可以 问题是你上传的知识根据STL 绘制的梯形图,不是原来在PRO中的梯形图,而且没注释,根本没法看。PRO是把你编写的最后转换成了STL  所以才能在不更换PLC硬件的情况下才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