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问题

楼主(2011-03-29):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一台CJ12-150接触器线圈断电以后要延时好几秒才放开,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不正常,且很不安全,应检查接触器和控制电路。

网友B:
接触器内部铁环有油,用沙纸打磨处理就好了。

网友C:
CJ12接触器,多年前我遇到过,应当是拍合式的吧,但没见过楼主所述现象。
延时好几秒才放开,除以上提到的电路等原因外,可否考虑剩磁、机械卡死等因素;呵呵,我纯粹是猜猜。

网友D:
换接触器啊

网友E:
太危险!!建议换个新的!

网友F:
我也碰到过,但型号不是你说的,我直接换个接触器解决问题的

网友G:
我还遇到过根本不开合的,真得换一个是最好啦。

网友H:
安全第一,建议更换,不建议修理

网友I:
一般都是以剩磁原因居多

网友J:
复位弹簧不好了,而且铁芯生锈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内部铁环有油,用沙纸打磨处理就好了。

国产的接触器有这样的毛病,接触器铁芯有油,时间长了就会断电延时好几秒才放开,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一台CJ12-150接触器线圈断电以后要延时好几秒才放开”

1、动铁芯有阻尼、卡阻;

2、反作用弹簧没有安装好,或者弹性减弱;

3、触点有熔焊粘连。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一台CJ12-150接触器线圈断电以后要延时好几秒才放开”

1、动铁芯有阻尼、卡阻;

2、反作用弹簧没有安装好,或者弹性减弱;

3、触点有熔焊粘连。

增加:

1、铁芯有剩磁;

2、铁芯上面有油泥粘住。

网友L:
引用 网友M:

……1、铁芯有剩磁……

1、直流电磁铁有剩磁问题;

2、交流电磁铁没有剩磁问题;

网友N:
1、直流电磁铁有剩磁问题;

2、交流电磁铁没有剩磁问题

网友O:
太危险!!建议换个新的

网友P:
这个时间长了,最好换个新的,别因小失大。

网友Q(2011-05-09):
引用 网友L:

“一台CJ12-150接触器线圈断电以后要延时好几秒才放开”

1、动铁芯有阻尼、卡阻;

2、反作用弹簧没有安装好,或者弹性减弱;

3、触点有熔焊粘连。

刘老师说得好,支持!

网友R:
引用 网友L:

“一台CJ12-150接触器线圈断电以后要延时好几秒才放开”

1、动铁芯有阻尼、卡阻;

2、反作用弹簧没有安装好,或者弹性减弱;

3、触点有熔焊粘连。

网友S:
这种事件我在工作时发生过,接触器内部铁环有油,用沙纸打磨处理就好了。

网友T:
1、动铁芯有阻尼、卡阻; 2、反作用弹簧没有安装好,或者弹性减弱; 3、触点有熔焊粘连

网友U:
支持刘老师所说的几点

网友V:
引用 网友S:
这种事件我在工作时发生过,接触器内部铁环有油,用沙纸打磨处理就好了。

我也碰到过,铁芯有油污,发粘,用细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W:
不管什么原因赶紧换了吧,别因小失大,也不是闹着玩的,150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