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松下程序出现“无法绘制图形(程序不合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29):
各位师傅,我从松下FP2上传程序打开后出现 “无法绘制图形(程序不合理)”是什么原因?如下图所示。 用什么办法可以看到这些程。序。

网友A:
PLC运行正常?

楼主:
回上楼,PLC运行正常,程序也正常。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各位大大如何查看这些程序啊

网友C:
这个是非法程序,就是逻辑不合理 PLC不能识别

网友C:
修该不能显示的地方后  再下载进去

楼主:
跟大家说下,我今天重装一下松下的编程软件,同样的版本2.811.只是重装了一次.上面无法绘制图形的程序现在完全可以看到了,以前不能显示的注释现在也全部看到了.可能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动了哪里.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

楼主:
我现在公司做PLC编程,学了也不久,各个品牌的PLC也接触了一些,我QQ939308627.我希望多交这样的朋友,平时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D:
你看下是不是显示宽度不一样?在文件菜单下设置.

网友E:
此问题应该不是你重装的问题,应该是上传PLC本身是用高板本上传的,而你是用低版本下载的,就会偶尔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