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S7-200教学视频,谢谢!!!

楼主(2011-03-29):
求一份S7-200教学视频或者编写程序,我想用仿真软件运行下看看,谢谢!!!

网友A:
视频一般都比较大 你可以选择电驴搜索下载 我都是这样下的 200的仿真好像只有一个 还不好用 是什么业余爱好者编写的 模拟量什么的好像还不能用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模拟软件  如果不是请发给我一份zhangleimessage@163.com 谢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