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装ABB变频器后,电容器击穿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安装ABB变频器后,用了一段时间后补偿电容器被击穿啦,

不知道各位遇到这个问题没有?

请指教一下该怎么处理???

楼主:
请各位热心人指导一下!

网友A:
非常正常,变频器不可避免的会有谐波,补偿电容器被击穿,主要原因就是谐波。

建议适当增加补偿电容器与变频之间的距离,愈近影响愈大,最好在变频的进线处再加装电抗,以此削弱谐波的影响。

网友B:
“安装ABB变频器后,用了一段时间后补偿电容器被击穿啦”

1、变频器后应该接输出电抗器;

2、变频器后不应该接补偿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