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我最近才学PLC 最近在接触到高速计数器时 很迷惑 不知道怎么去运用 下面是我做的练习 某生产线同时生产A B C 三种规格的产品 (用高速计数器中断功能) 用记长脉冲发生装置加以区别 已知 A通过时发出1000正负10个脉冲 B通过时发出2000正负20个脉冲 C通过时发出2500正负50个脉冲 若产品通过时发出的脉冲数不在以上三个区域则为废品 编制程序判断产品规格触发不同的推杆装置 将产品推入不同包装箱中 怎么去实现它的计数啊??希望各位高手不要嫌弃问题太简单O(∩_∩)O哈!····

楼主:
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没人理啊·····

网友A:
你这个ABC所测的脉冲你要知道是怎么测得,你可以看西门子的系统手册,先判断脉冲形式,是单倍速还是4倍速,判断好脉冲形式后采集脉冲数,用比较指令买断ABC产品类型,然后输出给对应推杆,判断脉冲计数的形式是关键!

网友B:
你的设备是不是这样:

一个皮带,旋转传输的时候有装置可以产生脉冲。比如有个编码器装在轴上。只要皮带转就有脉冲发出,转得快就发得快。

然后还有个电眼检测皮带上有没有产品。当产品被输送带运输的时候,经过电眼,电眼就有信号。

是不是?

然后下来。知道了产品的ABC之后,还要再继续往前进。皮带继续走的话就依次经过【垃圾箱】【A箱】【B箱】【C箱】被固定的机械手拿到对应的箱里。

是不是?

续贴再说……

网友C:
还好,前两天我刚做通高速计数的调试,应该不是大难题了,

网友D:
如果每个通道的高速计数没问题,后面只是逻辑上的事,不是难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