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如果电流表坏了,是不是可以视为开路?

楼主(2011-03-29):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如果电流表坏了,是不是可以视为开路?就会产生高电压?

网友A:
若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回路断开,则是开路。

网友B:
要看怎么个坏法,,电流表内也有一二次线圈

网友C:
要看怎样坏。只要电流表的一次侧的线圈不开路就不视为开路。

网友D:
电流表、开路的可能性比较小。一般一次侧、线比较粗,即使有问题应该是匝间短路。

网友E:
学习了,电流表有可能为开路和短路故障,如电流表引出线至接线桩头处断就会发生开路,必须立即修复。如果在安装互感器时没有按规范铁芯和二次侧不可靠接地此时会采生高压。所在规范里明确规定电流互感器安装时铁芯和二次侧必须可靠接地。防止高压的发生。

网友F(2011-07-04):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如果电流表坏了,也不能视为开路,因为电流表的损坏有很多种,只要电流表的电流线圈没有断开就电流互感器就没有开路,也就不会产生高压。

网友G: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开路时两端会有较高的电压

网友H:
请教:零序互感器能开路吗

网友I:
我觉得电流表坏了,也不会开路,因为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的S2都要接地。

网友J:
电流表一般有很多并联支路,这些并联之路不一定都开路,所以电流表坏不一定视电流互感器开路!

网友K:
实电流表断路还是短路的情况来确定,但是在更换电流表时互感器二次侧是不能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