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个做振镜电机的公司

楼主(2011-03-29):
        由于当时要驱动的设备比较大,我们公司以前是用直流力矩电机带动随动系统的,用双闭环控制速度和角位移,现在要驱动的设备变小,转动惯量也不大,部门头头打算用振镜电机或者音圈电机来做,由于随动系统的角位移范围肯定不超过+-20度,要求的力矩也只需达到0.05N*M就可以,所以用振镜电机或者音圈电机应该还是具有可行性的,头儿命令我联系几个做振镜电机或者音圈电机的公司,了解一下详细的技术参数,求各路神仙推荐几家相关公司,谢谢了!

         由于用在高精度随动系统上,所以最关键的指标是输出力矩能力和输出角位移精度,还有就是个头不能太大。

         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玩意,所以不是很了解,如果有人有资料或者任何信息也可以把资料等发到邮箱chenwy8@163.com ,谢谢了!

网友A:
只用过日本的多摩川的音圈电机,价格还算可以。看你的要求在再给音圈电机配个海德汉的玻璃光栅尺,精度绝对没问题,只是光栅尺的价格比较贵吧,国内的没有用过,谁能推荐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介绍一下比较具体的应用环境,该系统大概是一个船载的激光反射系统,在基座也就是船体摆动的情况下,要保证光束始终打在一个相对地球静坐标系高度轴不变的靶位置上,也就是说是一个不断有角速度干扰但必须固定指向的随动稳定系统。现在传感器能测出船的摆动角度,此外没有用光栅尺,用的是旋变测量电机转子与定子之间的相对位移。

网友B:
舰载/船载用,未必需要振镜这样高响应的执行元件。个人看法!

网友C:
可以考虑用美国SMAC 音圈电机,精确地控制力和位置精度,体积小巧,安装方便,感兴趣可以联系 QQ 40709623   交流下

楼主:
谢谢大家,尤其谢谢波恩大哥,呵呵,部门内目前正在讨论中。

网友D:
我只见过音圈电机在一个需要用高速震动来混合高分子的机器上,对于你们这个项目使用音圈电机的话应该不需要它那么快的响应速度吧?

网友E(2015-07-16):
我公司可以为你加工和装配振镜,有需要可以跟我联系,QQ2446449348

网友E:
您好,我公司可以为你加工,装配振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2446449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