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与要-400通讯问题,请帮助

楼主(2011-03-29):
上位用WINCC  CP1613  PLC400上H双套冗余    两台计算机监控通过交换机联网

问题:出现一台计算机通讯中断,发现计算机 I/O插槽有问题, 更换插槽后,系统要求重装CP1613驱动,完成后,下位STEP7可在线,上位WINCC数据还是中断,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用的是PCS7还是STEP+WINCC,检查一下“设置PC/PG接口”,WINCC的通讯方式是否变了。

楼主:
PC/PG是设置与PLC通讯的吧?

现在STEP7中可以在线看数据了

楼主:
将计算机站下装后也不行

不需要下装程序文件吧?

楼主:
已解决,要将站组态重新下装至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