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W的变压器经过400米185的铝蕊线能够带得动110KW的混凝土泵机吗

楼主(2011-03-29):
  现场求助各位专家达人:我们公司是建筑公司,现在有个工地新安装了一个混凝土泵机,有110KW,明天就要试车生产了,可我不知道我们架的外线有没有那大的容量。具体说一下,新式变压器是500KW的,我们架外线的线是三相五线制的,三相的线分别是两根240的铝蕊线,一根185的铝蕊线,另加一根95零线,50铝蕊线是接地线。请问各位老大,400米的线损下来是否能带动110KW的泵机满负荷生产啊

网友A:
110千瓦的额定电流为220A,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应该差不多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昨天还没忘记说了,那是整个工地的总电源线路,还有三个搭吊,钢筋弯曲机等,只怕还是不够用啊

网友C:
没问题的,185的电缆可以达到350A左右

网友C:
塔吊的电机好像很大的哦,估计不低于30KW的吧

网友D:
楼主,怎么样。压降有多少请说下

网友E:
混凝土泵110KW
额定电流I=209A(我按功率因数为0.8算的)
压降为:209*0.156*400/1000=13V(0.156毫欧姆/米)
13/380=3.5%小于10%
是可使用的。

变压器容量是否够,需要知道混凝土泵的启动方式,还要看其他负载的具体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