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台达VFD-M通讯,RTU模式

楼主(2011-03-29):
三菱PLC和台达VFD-M通讯采用RTU模式,不知道怎么做,自己看书写了一段程序,但是不用不了,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我写是

LD M8000           OUT SET M8161

                            MOV   H0C88   D8120                             8,N,2,格式

                           RS    D0    K20      D50   K0

 LD   M80002            MOV   H1   D0                  站号1

                                  MOV H6      D1                   H6是写入

                                   MOV   H20   D2                              频率 参数地址

                                  MOV   H01    D3

                                  MOV H13   D4                       数据数

                                 MOV H38     D5

                                 MOV H0DF    D6

                                  MOV H28 D7

LD    M8000           MOV H1 D8                     站号1

                                MOV H6 D19                      写入数据

                           &nb

网友A:
粗略的看了一下,说的不客气的话,你的通讯模式是大杂汇,既不是RTU,也不是ASCII。

如果是RTU模式,“RS D0 K20 D50 K0”中,通常发送的寄存器最大数目是8个,最大的寄存器 是D6、D7(校验码),而你却多达K20,最大的寄存器却为D15。

并且RTU模式需要进行CRC校验,台达的PLC有CRC计算的专用指令,而三菱没有专用指令,需要特别编制,你的CRC校验计算程序在哪?

如果是ASCII模式,缺少校验码(LRC)计算的程序,那么你的LRC校验程序(或指令)在哪?

并且ASCII模式有帧头(起始符),有帧尾(终止符),你的帧头、帧尾在哪?

网友B(2017-10-25):
引用 网友A:
粗略的看了一下,说的不客气的话,你的通讯模式是大杂汇,...

专家你的回复非常赞同

网友C:
真的,校验码呢?

网友D:
是呀,差好多都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