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PLC用高速计数器重复检测物品

楼主(2011-03-30):
我用的是台达EH PLC。现在要求用高速计数器每隔360个脉冲检测一次 X0 有没有物品存着。如果每360个脉冲X0导通就正常。否则就报警输出Y10.

现在程序是这样的。但老是误动作:

LDI   C238 ------------------DCNT C238 K360    编码器一直从0-360循环

LDP C238 ---LDI X0------SET  Y10                    如果C238计数到360 。X0断开置位Y10

这个程序执行几次还行。一旦速度上到每秒几十个脉冲就不行了。

高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实现我要的功能。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要考虑你的程序的扫描时间呢,只能在计数脉冲到360的时候进入中断,刷新IO,然后判断输出,然后再刷新IO

例如:高速计数是C235,LD M1000

                                             DHSCS K360 C235 I010 //设置当计数器到达时进入中断I010

I010:LD M1000

           DMOV K0 C235  //重置计数器

            REF X0 K0  //刷新IO

//下面是根据X0的状态输出Y0

            LDI X0

          SET Y0

         LD X0

         RST Y0

        REF Y0 K8

       IRET //中断返回

其他的问题比如开启中断等的自己看看手册根据需求加上

网友B:
这个比较 脉冲数 有点不靠谱,而且你要精确到一个脉冲 做比较的话,很难!只能在低速是可以,高速时 PLC 的扫描周期可能都没一个脉冲码得跳变快,所以结果很不稳定!

考虑改变工艺看看。

网友C:
这样应该用到高速中断来做才好,还有你这个脉冲计数是用编码器吗,选高点的来,不然很难做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给你个例程。

具体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网友D:
比较同意2楼的意见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可以考虑换一下编码器     脉冲数少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