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8AD-SE有什么功能,与FX2N-8A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30):
请问FX2N-8AD-SE有什么功能,与FX2N-8AD有什么区别?

网友A:
FX2N-8AD-SE--------模拟量输入和温度传感器输入模块 1.提供16位高精度分辨率(包括符号)。 2.提供8通道电压输入(DC -10至10V)或电流输入(DC 4至20mA-20至20mA)或热电耦 (K、J和T型)温度传感器输入。 3.对每一通道可以规定电压或电流或热电耦输入。

FX2N-8AD是8路模数转换模块,用于采集外部的电压和电流信号

网友B:
国内常见的是FX2N-8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国内常见的是FX2N-8AD

这里说到的FX2N-8AD-SE的功能,FX2N-8AD均有,不能作为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