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40S-55kw变频器运行中跳FL故障排除

楼主(2011-03-30):
客户拿来一台森兰SB40S-55KW变频器,说是正常使用中,经常跳FL故障(模块故障),最近跳故障的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于影响生产,所以拿来修。 客户还说,最近跳FL故障,几乎都是运行频率上升到14HZ左右的时候就跳出来了。接机初步检查风扇良好,整流及逆变模块基本正常,变频器空载上电运行正常,三相输出电压平衡。带1.5kw小电机运行平稳,噪声正常。 没发现问题。 拆机拿下三相逆变模块驱动小板,连接主控电源板,上电检查6路驱动输出的动静态驱动电压发现有一路动态电压没有,查为一个 241电阻变值(阻值很不稳定且偏大很多),更换之,重新上电测量,6路输出动静态电压平衡正常。交给客户使用正常。 森兰变频器跳FL故障很常见,希望本例对维修者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A:
在我遇到类似问题前,先说谢谢了。

网友B(2011-05-01):
我有一台SB40S森兰30千瓦的变频器,我把模块上的驱动小板拆下后,去掉小板上的七个短路保护光耦,然后和主板连接,上直流500多伏的电压,然后按运行键运行,频率可以到达50赫兹,但就是没有驱动电压,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上电检查6路驱动输出的动静态驱动电压发现有一路动态电压没有,差1路也能运行?电机还不抖,真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电检查6路驱动输出的动静态驱动电压发现有一路动态电压没有,差1路也能运行?电机还不抖,真牛啊

差一路可以短时间轻载运行吧

网友E:
我遇到这样的故障,真的多谢了,

网友F(2011-09-06):
有一路驱动都没有电压,输出还平衡?怎么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