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ATV58变频器用操作面板读存参数的怪现象

楼主(2011-03-30):
两台变频器,一个是好的,一个是拿出去修好的,两台变频器带的负载类型是一样的,为了省事,就从一台变频器上把参数存到文件菜单里,然后把面板装到修好的那台上,怪现象出现了,存储过程中连按两次ENT后,出现ERR故障,下面还有一行小字“incompact softwe:"有哪位高手遇到过此类情况吗

网友A:
这种故障应该是台达软件的系统故障,eps直流屏

楼主(2011-10-19):
已解决,是两台变频器主板版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