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系列变频器 模拟输入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30):
台达VFD-F系列变频器 模拟输入 是4到20ma 一般小电流对应低转速,高电流对应高转速,如何使模拟输入高电流对应低转速,低电流对应高转速呢 ?

网友A:
可以将pid设置为负反馈。eps直流屏

网友B:
你可以将04-13至04-16参数的最大和最小倒过来设置试一下!仅是个人猜想,不知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