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工程师站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请教一下ABB的DCS系统的工程师站的功能有哪些?听说它和西屋、新华、智深等工程师站的功能完全不一样,仅仅有对DPU 的逻辑组态、下载功能。其它对操作员站、历史站的下载、组态、维护功能没有,这是否是真的这样?一般西屋、新华、智深等工程师站的功能很全面,如果其它的操作员工作站坏了,只要工程师站完好重新安装一个操作员站是很简单的事,但是ABB工程师站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有点疑问;还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ABB工程师站可以作为操作员站使用,其管理功能较弱

网友B:
集程序的编制、组态、联机调试一体。

网友C:
什么都没讲清楚,ABB期的DCS多不胜数,

其中800XA的工程师站功能强大的无以复加。

ABB的工程站可以瞬间切换到操作站,操作站也可以瞬间切换到工程师站。 牛B 吧

什么安装? 那是落后的技术,别拿新华,智深的DCS来比,ABB的DCS你伤不起啊,有木有~!有木有

楼主:
nineapple   ,请问我这MFP02 G3 是10年前的产品,要实现ABB的工程站可以瞬间切换到操作站,操作站也可以瞬间切换到工程师站。如何实现,这样一台工程师站费用是多少?

网友C:
你们用的还是OIS的操作站吗? 最新的800xA平台是可以的。

可以考虑升级到ABB的最新的HMI平台,800XA。可以继续使用原先的infi90的硬件。

升级工程组态软件为composer5.0

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nineapple ,我们用的是OIS的操作站,PGP3.2版,有一台操作员站和一台工程师站,都是10年前的东西,为了减少费用还要保证安全同时兼顾,所以想通过改造工程师站,达到它既满足工程师站功能,又满足一旦在操作员站坏的时候可以切换为操作员站使用,所以想讨教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