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HMI-PLC实例应用

楼主(2011-03-30):
因是新手,请好心高手,像讲课一样教我,如果方便,可将程序发邮箱:web0533@163.com
***我具备的硬件:
(1)PLC:DVP20EX00T2、(2)HMI: DOP-B10S615 (3)压力变送器:0~20mA,或0~10V。

二、PLC1     输入点:
X1 开始运行。 -按钮
X2 中断运行 -按钮
模拟量输入:
A0I+,A0I-,接压力变送器,0~20mA,,
输出点:
Y1,当Y1 on---液压电磁得电,系统加压, 随持续时间(0~0.3秒),压力变送器 0~XX mA,递增。
Y1 off 系统断开加压,压力变送器 从当前值XX mA, 非线性递减,0 mA。
二、HMI
两个画面:
1、 画面一 :标题“设置界面”
(1) 设置压力参数: 试验压力:XX.X 吨 对应系统压力: PP.P MPa
(2) 设置最高(安全)允许压力:MM MPa (对应自动显示)设备压力:NN 吨
(3) 设置试验总次数: CCCCCCC 次
(4) “确认进入运行界面:”按钮
2、 画面二:标题“运行界面”
(显示设定值)并显示:1。当前实验次数 : 0000cc 次(按下X1开始启动,Y1循环为on的次数)
   2.当前实验频率:  次/分  3 当前单次实际最高压力: xx.x 吨 (传感器的峰值)(xx.x,与XX.X 应差别很小)
 4实际压力升降值 yy.y 吨 (传感器压力随时间变化值)5 “开始运行”按钮、“中断试验”按钮,显示 “试验中断”状态,或“试验完毕”状态 6.“进入设置界面:”按钮
三、自动程序运行过程要求:
PLC的“开始运行”,“中断运行”按钮与HMI的相同
1 、按下“开始运行”按钮 (X1-on),自动Y1输出开始:
Y1输出,压力变送器,(A0I+,A0I-)检测值上升(显示为xx.x),
当达到,设置压力参数(XX.X)吨时,Y1,off,计数器(000cc)1次
压力变送器,(A0I+,A0I-)检测值下降(显示为xx.x)
当 xx.x=00.0 吨,Y1自动输出(on),进入下一次循环;至到 cccccc=设置试验总次数CCCCCC.

显示 “试验完毕”,自动结束试验。显示“计数清零”按钮。按下后,当前试验次数为 000000次.

等待:更工件,按下“开始运行”,新的试验开始;或断电结束。

2、 运行中,按下“中断运行”钮,中断试验,显示 “试验中断”,屏上的“中断运行”钮,自动变成“继续试验”(与PLC-X1同),
屏上“开始运行”消失;按下“继续试验”钮,继续试验。同上连续计数至完毕。

3、 若意外断电(或工人下班断电),同上(按下“中断运行”钮),复电后显示同上。
4、“试验中断”或“试验完毕”状态中,设置新的参数,计数器自动清零,等待新的“开始运行”。

网友A:
自己都写得这么清楚了 可以做出了

网友B:
可以自己尝试着做出来了

楼主:
       各位工程师: 这几天也学、试,可对HMI-PL间的通讯、地址、寄存器、缓存器、配方、元件,各种设置、控制区等,实在不学的不好,所以在当前,给个上面实例,并在后面注释,我相学的肯定快。因上面说明中,没有设备电机控制、上下限位等,主要是我不明白的。现在急用户呀。就不能行个好拿出2个小时,编辑一下发给我吗?

      例如 DOP-B 人机-使用手冊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8EF0EC64-82DC-4404-B18F-76096641509B/SC/HMI05D0707.pdf 中“16 位配方使用范例”说(在人机编辑画面中,我们将配方缓冲区(RCP0~RCP4)、配方表(RCP5~RCP19)及配方 写入位址(1@D100~1@D104)以数值输入元件列出;另外也建立配方组别指定寄存器
(RCPNO)的数值输入元件,以及配方读取/写入元件(1@D5),如下图所示)"配方读取/写入元件"   我就找不到该元件在那?不在按钮里呀。

上面有关我的邮箱,需"酬"的讲啊。

网友C:
我没有硬件,无法实验。不过可以做个模拟的,需要几天。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D(2011-06-29):
我很理解你啊!使用手册根本看不懂。配方什么的地址。根本找不到。也想要个实例看看。光看书没用啊!谁做出来了。给发一份吧。谢谢!shixin911@163.com痛苦中!

网友E:
楼主啊,你还是直接请人给你写个算了,这些都需要RMB的哦!试着自己写写,这个应该不会太难,有具体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或是问台达客服,我相信他们会耐心的给你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