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00系列触摸屏,数值输入后,按确定键,键盘不会消失

楼主(2011-03-30):
在使用这个系列触摸屏,特别是对F930GOT使用三菱GT-designer编写程序下载后,会经常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在使用数值输入功能时,输入数值后,键盘不会消失,只要按如下方式进行设置就可以了,设置步骤如下:
在触摸屏编程软件GT-DESIGNER的基本画面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选择“画面的属性”,在选择“辅助设置”,在“确定健的动作中”选项中选择“清楚光标,按键窗口”,确定后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在输入数值按下“ENTER”后,键盘就会自动消失。

网友A:
弄了好久都没弄出来,你这试了试太神 了,谢谢非常给力

网友B:
我以前碰到过  郁闷死了 搞了半天最后才搞定的

网友C(2017-04-23):
我看下 我遇见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