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菜鸟,对于WINCC有一事不明。忘赐教!!!!

楼主(2011-03-30):
  小弟早段时间装了重装了WINCC哪时还能够正常运行,可是就早几天出下以后提示

   在WINCC的右下角发现如下图所示

  估计是我在装WINCC时的授权没有装好。不知道这授权还能不能重新安装!!!!

  还请哪位前辈教我一下怎么按装WINCC与STEP的授权,小弟不胜感激!(小弟一定重分相送,绝不食言)

 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

网友A:
找厂家吧!急就别干等了!

网友B:
授权丢了!重新装一遍!只安装必须的授权,不要全部安装!正版的只能联系西门子了!

网友C:
重新装授权吧,现在STEP7安装5.4的,WINCC安装64K512

网友D:
1。删除C 盘的AX NF ZZ文件夹。

2。重新安装WINCC授权。

看你的贴图好象是V6SP*的。如需**,留个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删除C 盘的AX NF ZZ文件夹。

2。重新安装WINCC授权。

看你的贴图好象是V6SP*的。如需**,留个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前辈你好,为什么我在C盘里面找不到AX NF ZZ文件夹

                   是不是没有装授权就会没有这个文件夹呢?

                309974630@qq.com谢谢你了啊!

   请您帮我详细解答一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D:
找不到AX NF ZZ文件夹, 那就是没有安装授权。或者被误删除,这样授权也被删除了。

安装授权时,会自动生成AX NF ZZ文件夹。

网友E:
重新安装授权,此授权可以去网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AX NF ZZ文件夹, 那就是没有安装授权。或者被误删除,这样授权也被删除了。

安装授权时,会自动生成AX NF ZZ文件夹。

  1>老愚者,我找到AX NF ZZ文件夹把它给删了,我找到你发给我的授权安装了以后好像没有用!
  2>在装WINCC授权时如上图所示,是不是变量点数装的越多越好!
  3>多谢老愚者帮忙,还请在帮小弟一把,多谢。帮小弟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D:
可能是发错了。重发。

网友D:
没有发错。你的WINCC是否V6.0 SP3A  如是,则:

1. 删除删除C 盘的AX NF ZZ文件夹。

2.解压收到的文件,出现下图. 只须左键点图中的"安装"键,就自动完成安装.

网友D:
图太大,垂制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AX NF ZZ文件夹, 那就是没有安装授权。或者被误删除,这样授权也被删除了。

安装授权时,会自动生成AX NF ZZ文件夹。

  1>老愚者,我找到AX NF ZZ文件夹把它给删了,我找到你发给我的授权安装了以后好像没有用!
  2>在装WINCC授权时如上图所示,是不是变量点数装的越多越好!
  3>多谢老愚者帮忙,还请在帮小弟一把,多谢。帮小弟解答!!!!!!!
      万分感谢!!!!!!!!!!!

最后那个是64K点的,最大了,安装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太大,垂制作

   师傅,我是这么做的!

   我先把C盘里的AX NF ZZ文件夹把它给删了!

  然后安装您发给我的授权!

 装好之后,在去运行WINCC,还是一样!

 然后我又把AX NF ZZ文件夹把它给删了,装了我已前的授权然后就可以了!

  请问老愚者,装了你发给我的文件之后,还要做其它什么事吗?

网友D:
你一直没说你的WINCC是什么版本的。传给你是V6.0 的(跟你说过),  如果WINCC V6.0的各版本, 这样一安装就行.

如果不是WINCC V6.0的各版本, 安装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一直没说你的WINCC是什么版本的。传给你是V6.0 的(跟你说过),  如果WINCC V6.0的各版本, 这样一安装就行.

如果不是WINCC V6.0的各版本, 安装了也没用.

 WINCC6.0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