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压启动,电流很大,为什么保险丝不烧啊

楼主(2011-03-30):
全压启动,电流很大,为什么保险丝不烧啊?时间太短?那电机的启动大电流是多长时间?而保险丝的动作时间是多长啊?或者查什么资料可以知道,多谢指导。

网友A:
    选择熔丝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点,并留有余量;再说,实用中,熔断器通常是作为导线的短路保护(或拉开时起隔离作用),不是电机的过载保护,所以通常额定电流取得较大。
    熔丝的熔断电流,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B:
       正常情况电机起动时它的前级保护的保险丝是不会烧断的。因为其作用是保护短路类的大电流通过而熔断。你所说的不烧这要看你选择的保险丝是多大啦,还有一般电机起动电流为4-7倍的。至于保险丝的动作电流那要看你买的型号啦。

网友C:
不少就是没有达到熔断电流和熔断时间呗。电机一起动保险就熔断那电机还能工作吗?电机保险一般是按照最大启动电流加一个裕量系数选定的。

楼主:
书上说是额定电流的1.5-2.5倍,那6倍左右的启动电流肯定要烧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选择熔丝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点,并留有余量;再说,实用中,熔断器通常是作为导线的短路保护(或拉开时起隔离作用),不是电机的过载保护,所以通常额定电流取得较大。
    熔丝的熔断电流,大于额定电流。

说的很具体。

网友E:
电机选择保险丝如下:

1.对单台电机:

Ⅰe=(1.5~3)Tde

 式中ⅠDe为电动机额定电流;(1.5~3)为系数对轻载启动电动机选的小些,重载启动的电动机选得大些。

2.对多台电动机共用的熔丝:

Ⅰe=(1.5~3)ⅠDe+∑ⅠDe

式中ⅠDe-----容量最大的一台电动机额定电流

          ∑ⅠDe-----同时开动的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

据你的反馈的现象,保险丝不熔断,看来还是你选择的熔丝电流大小不对,才会导致电机短路不熔断保险丝。

网友E:
这里是工厂供电、普通机床、数显机床、CNC组合加工中心,线切割、PLC、人机界面等在工业设备的应用平台。开通了2个群:(14739840普通群)这个群面对在校学生及刚从事维修电工的人群。(14232340高级群)只面对从事数年的电气人员。

网友F:
启动时间小于融断时间........

网友G(2011-05-06):
   熔体选择时,按启动电流除以系数来选择。要是烧了,不白忙活了。

网友H:
通常都是熔断电流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I:
你选速溶看看烧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