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O指令详解,附梯形图。

楼主(2011-03-31):
10.3.2 译码指令DECO
1. 指令格式
FNC 41: DECO 【P】 程序步:7
可用软元件如表10-3-1所示

表10-3-1 DECO指令可用软元件
操作数 位元件 字元件 常数
X Y M S KnX KnY KnM KnS T C D V Z K H
S. ● ● ● ● ● ● ● ● ● ● ●
D. ● ● ● ● ● ●
n ● ●

梯形图如图10-3-4所示。

图10-3-4 DECO指令梯形图
操作数内容与取值如下:

操作数 内容与取值
S. 译码输入数据存储地址,或位元件首址
D. 译码输出数据存储地址,或位元件首址
n S中数据位点数

解读:在驱动条件成立时,由n指定的源址S中二进制位数所表示的二进制值m使终址中编号为m的位元件或字元件中bm位置ON。
2. 指令应用
(1)根据上一节译码器知识,指令DECO时间功能就是把源址S中所表示数值(相当于译码器输入)来控制终址中编号为m的位元件或字元件中bm位置ON。
【例1】说明指令 DECO X0 M10 K3 执行功能
分析:K3表示源址为三位位元件X2,X1,X0组成的输入编码。M10表示译码输出控制为M10~M17八个位元件。
执行功能:(X2 X1 X0)=Km 则编号为M(10+m)置ON。如图10-3-5,(X2,X1,X0)=(101)=K5,则M15置ON。

图10-3-5 DECO指令例1示意图

【例2】说明指令DECO X0 D0 K4执行功能
分析:K4表示源址是四位位元件X3,X2,X1,X0组成的输入编码。D0表示译码输出控制为D0的b0~b15十六个二进制位。
执行功能:(X4,X3、X2、X1)=KM,则D0中bm位置ON。如图10-3-6。(X4,X3,X2,X1)=(1001)=K 9,则D0中的b9置ON。

图10-3-6 DECO指令例2示意图
【例3】说明指令DECO D0 D10 K4执行功能
分析:K3表示源址时寄存器D0的低3位b2b1b0组成的输入编码,M0表示译码输出控制为M0~M7八个位元件。
执行功能:D0的低3位b2b1b0的值为KM,则编号为M(0+Km)置ON。如图10-3-7,(D0)=K7,则M7置ON。

图10-3-7 DECO指令例3示意图
【例4】说明指令DECO D0 D10 K4执行功能
分析:K4表示源址时寄存器D0的低4位b3b2b1b0组成的输入编码,D10表示译码输出控制D10的b0~b15十六个二进制位。
执行功能:(D0)=Km。则D10中的bm位置ON。如图10-3-8,(D0)=K12,则D10中的b12置ON。

图10-3-8 DECO指令例4示意图
(2)应用注意
1)n的取值。当终址为字元件时,1≤n≤4。当终址为位元件时,1≤n≤8。当n=0,指令为不执行。
2)当终止为位元件时,如n在K1~K8之间变化,则相应位元件编号为0~255的值,但如果这样做,则编号为0~255的位元件全部被占用,不能被其他控制所用。
3)驱动条件为OFF时,指令停止执行,但已经在运行的译码输出会保持之前的ON/OFF状态。
译码指令DECO在使用中常用作软开关,以补充输入点不足。
【例5】试用一个按钮控制三台电机A,B,C的启动,控制要求是:按一下,启动A,又按一下,停止A,启动B,又按一下,停止B,启动C台,又按一下,停止C……如此循环。
梯形图程序见图10-3-9。

图10-3-9 DECO指令例5程序梯形图
此题中,稍作改动,就是一个三波段软开关。见图10-3-10。

图10-3-10 DECO指令软开关程序梯形图

网友A(2011-05-29):
很好!学习了,但看不到图啊呀

网友B(2012-01-09):
LD M8000 DECO M20 D20 K2 LD= D20 K1 OUT M91

网友C:
好东西。解释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D(2017-02-06):
讲得不错,就是没图不直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好!学习了,但看不到图啊呀

网友F:
讲得很不错,就是没有程序

网友(2018-12-03):
压根没有上图,差评

网友G(2019-10-19):
【例2】说明指令DECO X0 D0 K4执行功能
分析:K4表示源址是四位位元件X3,X2,X1,X0组成的输入编码。D0表示译码输出控制为D0的b0~b15十六个二进制位。
执行功能:(X4,X3、X2、X1)=KM,则D0中bm位置ON。如图10-3-6。(X4,X3,X2,X1)=(1001)=K 9,则D0中的b9置ON

       应该是 :执行功能:(X3、X2、X1、X0)=KM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