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可不可以这样控制

楼主(2011-03-31):
最近买了一台旧设备,要改一下控制方法,本来是用JD10A的滑差调速器控制的,滑差电机再带动一台减速机.现在要求是间歇性的启动停止.且比较频繁,.我要使机器立即停下,能不能用接触器直接断开或吸合调速器的励磁的两根线,来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A:
直接试一下就可以了又不会损坏设备

楼主:
这是调速器的原理图,直接断开调速器的3和4两根励磁线,能不能使机器停下来,这样做对调速器有影响吗,因为调速器说明书上明确要求,要关机必须先把速度调到零,我这样是不调零的

网友B:
将急停开关串联在控制器电源中

网友C:
楼主这样可能或有滞后,但不知你要求设备动作的频率如何?其间歇是否足够长。是在不行建议结合机械上采取措施,比如在滑差电机输出侧加个电磁离合器或磁粉离合器等,离合器输出到负载,可以较快抱闸制动,与此同时也通过一个接触器辅助触点把图中c2电容器两端短接,是的前级就不给可控硅出发信号,无励磁输出

网友D:
不如直接改成变频器控制的省事。

网友C:
可以考虑改成变频器驱动的,但如果在减速器输入端轴上(注意不是电动机轴上)加个电磁抱闸也许更经济实用

网友E:
我们厂里有很多的调速电机都是带抱闸的,是直流170福特的你在买调速电机的时候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F(2011-05-05):
楼主何不考虑一下反接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