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上位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各位:  好

PLC与上位机通讯:上位机采用VB编写程序,

主要的功能是:能对PLC进行监控/数据写入与采集.

在编写通讯部分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难题.:因为对S7-300的通讯协议不怎么熟.所以不知道用什么字符控制上位机与VB通讯.

请教各位.谢谢

【注:PLC源程序用SCL编写的】

网友A:
看你采用怎样的通讯方式,串口还是总线,看看资料

网友B:
恐怕不太容易,300的具体通讯协议不好找,况且你还得需要接口驱动。要是上位机不是很复杂的话,倒不如用组态王,省事!

网友C:
刚才在网上找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使用什么线取决于你想怎么通讯。

DP?MPI?还是以太网?

你S7-300什么型号?如果没有以太网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用以太网,否则PLC侧添加一个模块就要8000多RMB。

DP通讯,你有CP通讯卡否?如果没有,你只能通过MPI电缆进行通讯。

MPI电缆,西门子原装的价格大约在1500左右,国产的也就在5,6百。

用串口控件?你知道MPI这个非公开协议内容?
不知道的话搞到退休恐怕也搞不出来。

去找Prodave软件,使用其中的Dll,在VB中进行调用。

网友D:
Prodave软件,API函数就可以搞定,你如果VB有基础很简单,但I是不可以写的只能读

网友E:
采用德国赫优讯通讯模块NL-MPI,NL50-MPI(MPI转以太网模块),

底层驱动开发,提供。dll文件

可以参考(在VB中访问NETLINK并读写S7300 PLC数据)文档: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m=4&Type=tutorial&CompanyID=&Id=2009052519540C0AD62

网友F:
大致有几种 1、通过CP340/CP341等串口模块(优点:比较经济,编程简单。缺点:通信速度慢,上微机和PLC两侧都要编程,要自己定义协议) 2、PLC加CP342-5,上位机用5613卡,上位机使用OPC与PLC通信(优点:速度快,实时性好,只要上位机编程。缺点:上位机需要增加5613卡) 3、PLC加CP343-1,上位机通过TCP连接和PLC通信(优点:数据吞吐量大。缺点:PLC和上位机都需要编程) 4、PLC加CP343-1,上位机通过OPC服务和PLC通信(优点:数据吞吐量大。缺点:上位机编程要调用OPC的API)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已经有点点头绪了..

网友G:
hehe 呵呵 这么难啊 看看用MODUS协议行不

楼主(2011-08-23):
愿与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加群:79439477 探讨PLC与上位机相关问题.销售勿入,,,谢谢

网友E:
加一个西门子S7200,S7300以太网通讯模块(BCNet-S7PPI/MPI),

以太网端通讯协议公开,具体协议请参考文档: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108/2011081010245300001.htm

网友H:
去找Prodave软件,使用其中的Dll,在VB中进行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