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千瓦电机最小用几平方铜线

楼主(2011-03-31):
11KW电机最小用几平方铜线才安全,谢谢老师。

网友A:
6平方的线就足够了吧!

网友B:
看情况吧,运行时间,4也可以

网友C:
距里不是很远4平方够了。

网友D:
标准的电缆4平方也够了!

网友E:
3*220v==10mm

3*380v==6mm

网友F:
保险点的话6方的线

网友G:
距离10m以内的话4平方就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距离10m以内的话4平方就够了

网友I:
   11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为22A

               在环境温度为25度,明设导线,Ⅰ安≥Ⅰ工作,式中Ⅰ安为安全工作电流,Ⅰ工作为导线工作电流等于22安,查表得出24A导线是选1.5毫米平方。

若环境温度为35度,要求导线工作温度为50度并且三根导线穿于一管敷设时。按Ⅰ安≥Ⅰ工作÷K温,查表温度校正系数K温=0.775,Ⅰ安≥22安÷0.775=28.3安,查表   4毫米平方导线Ⅰ安=33安,故可用。

             按照安全电流选择导线截面。可以保证导线工作时不超过最高允许温度。若供电导线较长或供电线路上有重载启动的电动机时,还必须校核一下线路的电压降是否超过下述允许值:在照明线路上,两根导线的电压降不得超过干线电压的4%;动力线路为2%。

网友J:
4平方可以了不要太大

网友K:
对:fox123456 关于

4平方可以了不要太大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4个平方的铜线比较合适。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距里不是很远4平方够了。

网友M:
距离近的话6平方的国标可以用了

网友N:
最小要4平方,但我一般是用6平方的.

网友O:
从来都是选6平方的!

网友P:
用国标线4平方。

网友Q:
还是用6平方的保险

网友R(2011-08-01):
11-15的用6平方的,5.5-7.5用4平方的,2.2-4用2.5的

网友S:
2.5也不会断的。。。。。

网友T:
如果距离200米要多大的线呀

网友U:
我们一般选用6 平方的用的放心安全

网友V: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电缆4平方也够了!

网友W:
我一般用的是4平方独股硬线或6平方多股软线

网友X:
引用 网友Y:
看距离,距离远选大点,距离短选4就可以了

支持!

网友Y:
看距离,距离远选大点,距离短选4就可以了

网友U:
距离远点就用6  距离短工作时间短就用4

网友Z:
最小要4平方,距离短选4就可以了

网友AA:
功率X2得电流(380V的经验公式?)

电流再除以5-8(单线可以取到8)就可以了吧,以前就这么弄的。当然如果铜线是次品(含铜量低,截面积小)就不要找我们了。好像还看具体工作环境(温度)和工作状况(负载时间)的吧。

网友AB:
现在很多电缆没有达到国标(偷工减料),还是用6平方保险。

网友AC:
保险的  6平方的,    4平方的应该理论可以

网友AD:
6平方为好,虽然距离短时4平方也可以,还是建议用6平方的

网友AE:
如果设备是长期使用的话最好用6平方的,如果不经常使用4平方就得了~~~多了浪费

网友AF(2011-09-19):
为安全期间1千瓦用一平方米线我认为用10平方米线

网友AG:
4平方就够了

网友AH:
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D:
短时间用,距离短,4平方就够了; 如果距离长,长期运行 应该用6平方!

网友AI:
三相220的10MM///////////三相380的6MM现在国标的不好买非标的太多了

网友AJ:
我有个qq群加不 122673247 轮胎厂电工

网友AK:
6平方ok用了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