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普15KW变频器ISE故障

楼主(2011-03-31):
有一台安普AMP1100系列15KW变频器,模块炸了,拆下来后,单板上电报ISE故障,查说明书说是电流检测故障,将检测芯片A788拆下来后,还是报ISE故障,不知哪里的问题,先各位师傅请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A788输入端电源是通过模块内部连接的,就像和西门子的一样!好好查查,祝你好运!

网友B:
你把模块查下来肯定报警了,你得把故障屏蔽掉

楼主:
x谢谢xiedajian11和dongyuancheng的回复,电流检测是两个金属丝样的取样电阻经两个A788,现在两个A788都取下来了(没焊上)应该不会报警啊,谢谢赐教

网友C(2011-05-20):
 你好 我有一台AMP1000-4T0185P 读 写 参数都正常 就是 面板 端子 都启动不起来 请给指点一下 朝阳 IGBT 14:47:06 突然停电了 出现这种情况 查记录 都是 LU 实测 直流电压 568V 但是 F10 是390V 朝阳 IGBT 14:48:33 不知是CPU板 还是 电源驱动板坏了

网友D(2011-11-12):
楼主,我这里也有台安普AMP1000系列变频器,模块炸啦,我想测它6路波形,但是单板上电ISE故障,电流检测芯片A788拆下来以后,还是报ISE故障,连 宽带四的J - FET的运算放大器 LM347 也拆下来啦,还是报,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这里也有台安普AMP1000系列变频器,模块炸啦,我想测它6路波形,但是单板上电ISE故障,电流检测芯片A788拆下来以后,还是报ISE故障,连 宽带四的J - FET的运算放大器 LM347 也拆下来啦,还是报,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几路A788检测,短路每路的输入信号。A788和LM347都不要拆。

湖北金马电子科技http://www.hcmkrx.com

网友D:
谢谢楼上的,我试试

网友F(2013-01-11):
对:fuy123关于楼主,我这里也有台安普AMP1000系列变频器,模块炸啦,我想测它6路波形,但是单板上电ISE故障,电流检测芯片A788拆下来以后,还是报ISE故障,连 宽带四的J - FET的运算放大器 LM347 也拆下来啦,还是报,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内容的回复:

AMP 安普连接器 接插件有没有用到

网友G(2013-07-19):
347坏的几率比较大,如果不行就是CPU板的问题,

网友G:
如果模块拆了,飞线短接输出端就可以EU-U  EW-W,具体可以给我联系。河南安迪电气,很那安普变频器总代理www.andy.com.cn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有一台AMP1000-4T0185P 读 写...

 你的问题是变频器锁了。

网友H(2013-08-27):
显示ISE具体怎么处理

网友G:
先测量788有没有5V的供电,安普模块炸容易把两个788的供电线给砸断

网友I:
我有一台也是相同的故障,不知楼主怎么修的啊?急问

网友J(2013-11-25):
引用 网友B:
你把模块查下来肯定报警了,你得把故障屏蔽掉

 怎么屏蔽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