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模拟量输出4-20ma是指温度变化量还是量程

楼主(2011-03-31):
温控器模拟量输出4-20ma的变化是指设定的温度变化量,还是温控器量程

我想用温控器(量程0-1300)变频器控制烘房风机转速,设定温度300,温差20度,当达到或超过300度时,风机为最低转速,超过320度风机停止,低于280度为最高转速,300-280变频器自动调整风机转速,温控器模拟量输出4-20ma是在我设定的20度之间变化还是0-1300之间变化

网友A:
该输出信号已经经过变化了,具体较为复杂,温控器用的叫PID控制,

(1)比例(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state error)。

(2)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3)微分(D)控制   在微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 “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其中P即可最简单的理解,当实际温度与目标温度相差较大时,输出也相应的较大。EJA变送器

网友B:
好象楼主对三型仪表的4至20毫安没有理解。好好学习一下,这是基础呀。

网友C:
     如果温控器的量程为“0-1300”,其模拟量输出为4-20ma,那么4ma对应的检测温度为0度,20ma输出对应的检测温度=1300度,你说它是指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