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脑弹簧机常见故障与分析方法

楼主(2011-03-31):
弹簧厂师傅分享弹簧机故障与处理方法,个人学习总结,同时希望通过大家的交流沟通,同共进步;更好地维护和保养弹簧生产机器
以下所有的看法与观点都是个人看法,定存在欠考虑和错误地方,求前辈们的指导批评指正.
联系QQ:1962852583 Maso

第一篇:数控电脑弹簧机飞车的故障分析.
数控电脑弹簧机大多数都是交流伺服来控制的,弹簧机电脑作为控制系统,目前市场上有多种不同产家生产的控制器, 都是通过速度控制和位置控二种方式,其中的一种来控制的.对于飞车的故障,在位置控制的上位机(弹簧机电脑控制器)中是不容易出现的,就目前来说在速度控制的上位机中较为容易的出现,也是比较难排除故障,这里主要讲得是作为速度控制的上位机存在的飞车现象.

原因:
1 电源问题.
2 伺服马达编码器和反馈相关电路问题
3 弹簧加工的程序编写有问题.
4 交流伺报控制板及相关电路问题
5 各种控制线连接线,接线端子存在问题.

分析问题1:
为什么是电源问呢,因为作为速度控制的上位机,都是通过交流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端子来控制的,如三洋的伺服驱动器是通过CN1的第20,2脚输入不同的电压来控制伺服马达的达转速,也就是说不同的电压是对应着不同的转速,当飞车时,这时输入到P20.21的电压一定很高,使电机飞快的转动.而这个控制的电压又是那里来得呢,是通过在上位器中的伺服驱动板上的一个DA芯片转换来的,DA芯片是一个双极性供电IC,当提供给这个双极性DA供电的电源存在问题时,当然就会产生飞车,如双极性电源少一路时,这时控制的输出电压就会不平衡,这时我想就会飞车了.

问题1处理方法:
查寻DA芯片的供电,如果这个双极性电压是开关电源供电的,确定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是过低和过高, 电源的地线是否都是接地良好,开关电源各组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再确定双极性电压和双极性电压的地到上位器的连接线是否可靠接触是否良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