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lc输出后保险的大小问题

楼主(2011-03-31):
问个低级的问题,就是,我从plc中的DO模块输出后接在24v的继电器上,然后继电器的常开点借24v或者220v的电,带动现场的电磁阀,由于现场的电磁阀比较爱坏,所以现在我想在继电器的开点和电源之间串联个保险,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保险选多大啊,需要知道什么参数来选这个保险啊?

网友A:
那你要看下电磁阀是多少功率的,计算下额定电流,才能选这个保险的大小啊!

网友A:
一般来说液压的电磁阀线圈功率比较大,气动的电磁阀比较小点!

网友B:
一般的来说跟据PLC的输出继电器的容量来选择,不要超过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