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称重显示器的显示值分析电子秤的故障

楼主(2011-03-31):
这篇文章从称重显示器的显示值的角度分析来电子秤的故障原因和处理方法。

电子秤是把物体的重量通过称重传感器转换为相应的电信号,经放大和A/D转换后.由数码管显示出物体重量的装置。它一般由载荷接受器、承重装置、称重传感器和称重显示器组成。其称量系统原理框图如下。

由于电子秤的称重系统比较复杂,发生故障时,往往不能很快判断出原因。但是电子秤的故障.经常首先反映在称重显示器的示值上,可以根据显示器的示值,对其故障原因进行初步的分析现举例如下:
1.称重显示器无示值,也无指示光标。此种情况一般为电源故障。检查内容:
(1)交流220V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2)称重显示器的电源线与电源插座的连接是否可靠。
(3秤重显示器的保险丝是否完好。
(4)称重显示器的数显管是否正常.连接部分是否可靠
电子秤故障例1:我厂废钢秤房机电结台秤称重显示器为DBz一2A智能重量变送器故障表现为DBz一2A既无示值,又无任何指标光标。
检查交流220V供电电源正常,电子秤称重显示器的保险丝良好后来发现称重显示器的电源插头与交流220V电源插座连接松动.造成称重显示器没有交流220V供电电源.因而没有示值。
2.称重显示器无示值,但有指示光标,此种情况一般为称重传感器或电缆连接故障。
检查内容:
(1)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2)称重传感器与称重显示器之间的电缆连接是否可靠。
(3)秤体是否卡料,限位装置是否正常。
(d)称重显示器的数显管是否正常。
故障例2:我厂转炉30t电子平台秤,秤重显示器为PT650数字显示器故障表现为PT650没有示值,只有“k譬”光标指示。检查称重显示器的数显管及每个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均正常,后用万用表测得称重传感器与称重显示器之间的电缆连接有短路现象。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故障原固是由于称重时钢水溢出,溅至电缆线上,造成电缆线中间短路,使称重显示器没有示值。
故障例3:我厂1高炉料斗秤,称重显示器为PT,t5O重量显示器。故障表现为上料时,PT450的示值不稳,数字乱跳,无法工作。经检查,发现料斗的限位装置松动,失去限位作用,使得上料时,料’+固受i中击产生移位.造成称重显示器示值不稳定。
电子秤故障例4:我厂转炉30t电子平台秤,称重显示器为PT650数字显示器。故障表现为PT650的示值不稳定,数字乱跳,不能回零。经检查,发现一只称重传感器的输入、输出阻抗远远偏离正常值,确定该传感器损坏,更换以后,显示器示值恢复正常。
4.称重显示器的示值出现漂移现象。此种情况一般为称重传感器故障。
检查内容:
(1)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2)称重传感器和电缆是否受潮,连接是否可靠。
故障例5:我厂铁水l50t轨道衡,称重显示器为D80重量显示器。故障表现为1380的示值漂移不定,难以确定准确的重量值经检查,发现由于地坑内进水,使称重传感器受潮,绝缘电阻降低,造成D80的示值出现漂移。
5.称重显示器的示值重复性差。
如果称重传感器电缆连接全部正常可靠,此种情况的故障原固很有可能在机械部分。往往由于承重装置发生移位或者安装不正确,使得称重传感器受力不均或产生分力,造成称重显示器示值重复性差

网友A:
请不要发内容完全一样的重复帖子,谢谢!先前的帖子就删除了,保留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