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怎么有这么 多软件?

楼主(2011-03-31):
控制软件
Control FPWIN GR
Control FPWIN Pro

设置软件
PCWAY
Control CommX
Visual Binder

第1个还是第2个者是编程用的?

楼主:
各个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Control FPWIN GR
Control FPWIN Pro
大部分人用上面那个编程

楼主:
谢谢,第二个是新版的吗

楼主:
用松下的人真少。

网友B:
就用FPWIN GR ,版本V2.4以上的都可以用

网友C:
好多是升级的,安装的时候还要注意。